我也来做一个多功能电器维修仪

楼主:
看到网上买电器维修仪,本人也一直用灯泡检查法检查电器故障。现在把每一个的单元测试集成在一起组成一个多功能盒子,既实用又便携的机器。哈哈(ω)hiahiahia

网友A(2020-11-18):
这种灯泡属于淘汰品,现在没有了。

网友B:
面板标识记号笔手写的

网友C:
其实这种灯泡对眼睛最好,暖色光做台灯比现在的led舒服太多了

网友D:
厉害,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泡属于淘汰品,现在没有了。

网上还有,另外也
有e27接口的卤钨灯

网友F:
当时制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想到什么手头有什么就安装什么没有考虑那么多。留了点小小的遗憾  两个灯座摆放的太靠近了一点,两个灯泡不能一起安装上只能选着其一。应该放在两边把电力监测显示放在中间,这样在维修声光控板的时候两个灯泡都能派上用场了,不用另接灯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