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SD1760+stm32无线抢答器的设计 附源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0-11-17):
STM32无线抢答器具有很强的实验性,看似功能实现简单,其实要用到很多驱动,这里不再赘述。
我上传的抢答器视频是几个月以前拍摄的,由于那时实验需要双机通信,所以用了两块STM32板子。现在为节省资源,特意将其改成一块STM芯片驱动。下面是材料清单和连线方式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型号
数量
0
主控芯片
STM32F103ZET
1
1
语音模块
ISD1760
1
2
屏幕
ILI9481(可选)
1
3
蓝牙模块
HC05
1
4
喇叭
0.5W
1
5
数码管
1
1
6
连接线
杜邦线母对母
30根左右
7
万能板
万能板
1
8
电源
手机充电器
1
9
耳机头子
3.5mm
1
10
排针
1*40
1

连线:

材料名称

材料IO
对应STM  IO

ISD1760语音
SS
PC8
SCLK
PC6
MOSI
PC7
MISO
PC9
VCC
5V/3.3V
GND
GND

HC05蓝牙
RXD
PA2
TXD
PA3
KEY
PC4
LED
PA4
VCC
5V/3.3V
GND
GND

1位共阳数码管
a
PF1
b
PF2
c
PF3
d
PF4
e
PF5
f
PF6
g
PF7
dp
PF8
com
5V/3.3V

1位数码管
接下来将介绍下相关材料的使用,以及相关资料。

语音模块

SS

PC8
SCLK
PC6
MOSI
PC7
MISO
PC9
语音模块采用的是ISD1760,我们这里用到它的功能主要是录音。声音合成是用的在线合成,推荐使用灵云在线语音合成(网址:www点hcicloud点com/experimental/getstart.html#tts)。

声音合成过后,然后用电脑自带录音软件,开启内录模式,录制合成的语音,再用格式工厂将其装换成mp3格式。接下来就是如何把mp3文件放入ISD1760中,这里采用上位机线录的方式,(百度所得的参考资料,包含上位机软件,51驱动程序等资料,网址:http://pan.baidu.com/s/1dDB0mOD),需要自己用耳机头子DIY一根线录线。
显示屏幕
   关于显示屏幕,我选用的是480PILI9481,其实如果没有屏幕也没事,因为稍微修改下主程序(test.c),便可让抢答器的最终结果和时间在上位机显示。由于各个屏幕驱动都稍有差别,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STM开发板不同,可能导致屏幕IO和其它IO冲突,我改成一个STM的时候就和数码管IO冲突了。
                                                        蓝牙模块
       蓝牙选用的是HC05,这里是淘宝卖家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上位机软件(网址:http://pan.baidu.com/s/1c0w9gQ0),注意的是,蓝牙模块最好用独立的电源供电,电源可以选择手机充电器,然后将充电器线的正负引出,再将蓝牙模块的地线和STM的地线连在一起。如果不提供独立电源,整个系统将会受到影响,极不稳定。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hc05.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qjbl.h"
#include "isd1760.h"
#include "ISDadd.h"
#include "lcd.h"
#include "smg.h"

void display0()
{an1=1;}

void close0()
{an2=1;}

void display1()
{LED1=0;delay_ms(100);}

void close1()
{LED1=1;delay_ms(100);}

int main(void)
{
        u32 r=0;
        int j=0;
        int i,sm;
        int k=1,k1=1;
        int n=100;
        int p=100;
        u8 reclen=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SMG_Init();        //初始化数码管端口
        SMGBM_Init(9);
        ISD_SPI_Init();
        ISD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BUZZER");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FIRST:");
        LCD_ShowString(150,100,200,16,16,"ms");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SECOND:");
        LCD_ShowString(150,120,200,16,16,"ms");

        for(sm=9;sm>0;sm--)
        {
                SMGBM_Init(sm);
                delay_ms(1000);
        }

         while(HC05_Init())                 //初始化ATK-HC05模块
         {        ;}
        TIM3_Int_Init(999,7199);
        TIM2_Int_Init(999,7199);
        SMGBM_Init(0);
         while(1)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if(reclen==7||reclen==6||reclen==4||reclen==5)                 //控制DS1检测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0ON")==0){display0();}        //打开LED0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0OFF")==0)close0();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1ONNN")==0)display1();        //打开LED1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1OFFFF")==0)close1();
                        }
                         USART2_RX_STA=0;
                }
                if(TIM3->SR&0x0001)
                        {j+=1;TIM3->SR&=~(1<<0);}
                        if(an1==1&&n!=0)
                        {
                                i=TIM3->CNT;
                                k=j*100+i/10;
                                an1=2;
                                printf("a1=%dms\n",k);
                                r=k;
                                        LCD_ShowNum(100,100,r,6,16);
                                n=0;
                        }
                        if(an2==1&&p!=0)
                        {
                                i=TIM3->CNT;
                                k1=j*100+i/10;
                                an2=2;
                                p=0;
                                printf("a2=%dms\n",k1);
                                r=k1;
                                LCD_ShowNum(100,120,r,6,16);
                        }
                        if(an1==2&&an2==2){goto a;}
                }
        a:
        if(k<k1)
        {
                printf("a1\n");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ONE SUCCESSFUL");
                LED0=0;
                        ClrInt();
                        ISD_STOP();
                        SetPLAY(0);
                        SetPLAY(1);
                        SetPLAY(2);
                        SetPLAY(3);
                        SetPLAY(4);
                        SetPLAY(5);
        }
        if(k>k1)
        {
                printf("a2\n");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TWO SUCCESS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