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儿童四轮电动车改为网络远程控制?

楼主:
请大神们帮帮忙,如何实现儿童四轮车改为网络远程控制?
请详细说明具体的改装方法和需要的配件。感谢!

网友A(2020-11-17):
要弄求拥有自动驾驶的四轮车?改造费用不低也不值得搞

网友B:
改造成怎样的?某个宝上一大堆遥控开关改下继电器的接法

网友C:
远程控制倒不难。
如果是室内的话可以考虑使用wifi联网控制+花生壳做内网穿透。
如果是室外的话可以考虑用4G网络模块或者2G网络模块,但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延时。
也可以考虑使用第三方物联网平台做间接控制。但是都需要使用到联网模块。
硬件平台方面,比较快的方案就是可以考虑使用树莓派开发板来做控制。室内有wifi模块,室外可以使用无线网卡。有控制那肯定需要看到小车的实际环境情况。树莓派也可以做远程视频监控。

网友D:
安全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E:
可以参考小米独轮车的蓝牙控制,能够输出信号控制小车上的电机和舵机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远程控制倒不难。
如果是室内的话可以考虑使用wifi联网控制+花生壳做内网穿透。
如果是室外的话可以考虑 ...

室外用的,打算用4G网络控制。
具体的要怎么改呢?电路方面和硬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造成怎样的?某个宝上一大堆遥控开关改下继电器的接法

改装成用4G网络远程控制的遥控车
具体要购买什么样的配件?怎么改装?

网友G:
一需要WIFI,蓝牙等模块,二电路采用隔离的方法,PC或手机端需要一个上位机

网友H:
用WiFi连接或者蓝牙连接,做低速控制没问题,或者用2.4Ghz无线信号控制

网友H:
用WIFI控制,或者蓝牙控制或者2.4G无线控制,都可以,做低速运动没问题

网友G:
电路采用光耦隔离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把速度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