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路避障小车制作 附源程序仿真电路图

楼主(2020-11-17):
材料清单:
    1供电:12V航模电池,12V~5V转电压模块,开关*1
    2控制:STM32C8T6最小系统板,红外避障模块*2
    3驱动:L298N驱动模块*2
    4对象:电机*4的小车
注:红色部分不可缺。

放实物图

32避障小车实物图

32避障小车实物图

线路连接图

线路原理图

线路原理图

(避障模块没有放进去因为是低电平触发,两个避障模块接B0,B1口)

STM32单片机源程序文件:
#include "ALLhander.h"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Motor_enable_Init();
          Motor_PWM_control_GPIO_Config();
      Tim3_mode_Config(T_Period,T_PSC,200);
          Total_NVIC_interrupt_config();

          Obstacle_avoidance();

   while(1)
         {
//
                   straight();

       Systick_Delay_ms(1000);
      }
}

L298N配置文件
#include "L298N_GPIO.h"
#include "systick.h"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LED指示灯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void Front_Motor_enzble_control(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1_cw_Pin|Motor1_ccw_Pin|Motor2_cw_Pin|Motor2_ccw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Back_Motor_enzble_control(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tor3_cw_Pin|Motor3_ccw_Pin|Motor4_cw_Pin|Motor4_ccw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Motor_enable_Init(void)
{
        Front_Motor_enzble_control();
        Back_Motor_enzble_control();
}

void Motor_PWM_control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eed_contro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peed_control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mode_Config(uint16_t period,uint16_t Prescaler,uint16_t Puls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开启定时器3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3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互补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 设置脉冲宽度 CRR的值,0-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uls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互补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 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 互补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主输出使能,当使用的是通用定时器时,这句不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ADVANCE_TIM, ENABLE);
}

//电机1
void Motor1_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1_ccw_Pin);
     GPIO_SetBits(GPIOA,Motor1_cw_Pin);
}
void Motor1_C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1_cw_Pin);
     GPIO_SetBits(GPIOA,Motor1_ccw_Pin);
}
//电机2
void Motor2_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2_ccw_Pin);
     GPIO_SetBits(GPIOA,Motor2_cw_Pin);
}
void Motor2_C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2_cw_Pin);
     GPIO_SetBits(GPIOA,Motor2_ccw_Pin);
}
//电机3
void Motor3_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3_ccw_Pin);
     GPIO_SetBits(GPIOB,Motor3_cw_Pin);
}
void Motor3_C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3_cw_Pin);
     GPIO_SetBits(GPIOB,Motor3_ccw_Pin);
}
//电机4
void Motor4_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4_ccw_Pin);
     GPIO_SetBits(GPIOB,Motor4_cw_Pin);
}
void Motor4_CC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4_cw_Pin);
     GPIO_SetBits(GPIOB,Motor4_ccw_Pin);
}

void straight(void)
{

  Motor1_CW();
  Motor2_CW();
  Motor3_CW();
  Motor4_CW();
}
void Turn_left(void)
{

        Motor1_CCW();
        Motor2_CW();
        Motor3_CCW();
        Motor4_CW();

}
void Turn_left_move(void)
{

        Motor1_CCW();
        Motor2_CW();
        Motor3_CW();
        Motor4_CCW();

}
void Turn_right(void)
{

        Motor1_CW();
        Motor2_CCW();
        Motor3_CW();
        Motor4_CCW();

}
void Turn_right_move(void)
{

        Motor1_CW();
        Motor2_CCW();
        Motor3_CCW();
        Motor4_CW();

}
void Back(void)
{

        Motor1_CCW();
        Motor2_CCW();
        Motor3_CCW();
        Motor4_CCW();
}
void Stop_motor1(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1_cw_Pin);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1_ccw_Pin);
}
void Stop_motor2(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2_cw_Pin);
        GPIO_ResetBits(GPIOA,Motor2_ccw_Pin);
}
void Stop_motor3(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3_cw_Pin);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3_ccw_Pin);
        Systick_Delay_ms(300);
}
void Stop_motor4(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4_cw_Pin);
        GPIO_ResetBits(GPIOB,Motor4_ccw_Pin);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eft_spinner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RESET)
        {
        Back();
        Systick_Delay_ms(300);
        Turn_right();
        Systick_Delay_ms(200);
        straigh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void right_spinner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
        Back();
        Systick_Delay_ms(300);
        Turn_left();
        Systick_Delay_ms(200);
        straigh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帖主的水平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愿与大家共同分享,一起进步,欢迎吐槽打扰
下面包含所有文件:

网友A:
比赛用的?几秒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管理员完善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赛用的?几秒跑完?

并不是比赛,自己做着玩的

网友C:
继续完善,加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完善,加油干

后期会加入一个oled显示屏,和一个4+  通道的pwm采集,用来捕获天地飞的遥控信号,

网友D(2021-06-26):
能加上超声波模块避障吗?

楼主(2023-05-05):
引用 网友D:
能加上超声波模块避障吗?

这个没法在仿真里加,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赛用的?几秒跑完?

自己爱好搞得,没钱只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