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简易计算器制作(lcd1602显示)源程序

楼主:
这是我前几天用stm32f03c8t6单片机做的一个简易计算器,用4×4矩阵键盘输入,LCD1602显示。下面是对我计算器的介绍,附件中还可以下载源程序代码码。我的简易计算器是搭建在面包板上面的,下面这是实物图和仿真图。

该计算器可以实现连续加减运算图:

较大数字或者较小数字可以用科学计数法显示

当用除法运算时,能够保留三位小数字

另外,在运算时还可以通过串口观察数据变化

下面是部分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u8 num,flag;
double r,o;
long long a,b,x,y,z,sum,k;
int e,f,g,h,i,t,len,w,l;
int s,m,w,j,q,d,n,c=0;

int main()
{
        LCD_init();
        uart_init(9600);

        while(1)
        {
          num=keyscan();
                a=num;
                                if(a>=0&&a<=9&&s!=2&&flag!=0)
                                {
                                        if(a!=0||n!=0)
                                        {
                                                LCD_write_data((u8)a+0x30);
                                                if(n==0)
                                                {
                                                        b=a;
                                                }
                                                else
                                                {
                                                        b=sum*10;
                                                        sum=a;
                                                }
                                                sum=sum+b;
///////////////////////////////
            if(q==0&&j==0)
            {
                                                                x=sum;
                                                                printf("x=%lld ",x);
                                                                d=1;
                                                                m=0;
            }

                       if(q==1&&j==1)
                                         {
                                                                x=-sum;
                                                                printf("x=%lld ",x);
                                                                d=1;
                                                                m=0;
            }

/////////////////////////////////

            if(q==1&&(j==2||j==0))
            {
              y=sum;
                                                        printf("y=%lld ",y);
                                                        d=2;
            }

/////////////////////////////////
            n++;
                                                w++;
                                    delay_ms(100);
                                  }
                         }
                        if(a==10&n!=0&&m!=1&&flag!=0)//+
                   {
                                  if(c>=1)
                                        {
                                        q=1;
                                        j=0;
                                        x=z;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b);
                                        printf(" + ");
                                        j=0;
                                        n=0;
                                        q=1;
                                        flag=1;
                                        b=0;
                                        sum=0;
                                  c++;
                                  w++;

                                        delay_ms(100);
                         }
                        if(a==11&&m!=1&&flag!=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d);//''
                                printf(" - ");
                                if(c>=1)
                                        {
                                        q=1;
                                        j=0;
                                        x=z;

                                        }

                          if(d==0)
                                {
                                j=1;
                                }
                                if(d==1)
                                {
                                j=2;
                                }

                    n=0;
        q=1;
        flag=2;
                          b=0;
                          sum=0;
                          m=-m;
                          w++;
                                c++;
                                delay_ms(100);
                 }

                if(a==12&n!=0&&m!=1&&flag!=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a);//×
                          if(c>=1)
                                        {
                                        q=1;
                                        j=0;
                                        x=z;

                                        }
                                printf(" * ");
                          j=0;
        n=0;
        q=1;
        flag=3;
                          b=0;
                          sum=0;
                          m=-m;
                          w++;
                                c++;
                                delay_ms(100);
                }
                if(a==13&n!=0&&m!=1&&flag!=0)
                {
                        // LCD_write_data('');//除号
                                LCD_write_data(0xfd);//÷
                          if(c>=1)
                                        {
                                        q=1;
                                        j=0;
                                        x=z;

                                        }
                                printf("/");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到附件中去下载全部代码。
由于本人储备知识量较少,基础较为薄弱,计算器中使用变量较多,代码较为繁琐,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相互探讨学习,若计算器中还存在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指正批评。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2020-12-19):
请问一下,电路图中这个PR1是什么啊,求赐教

网友A: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我按照您的这个电路图连接的实物,但是没有连那个排阻,现在lcd背光亮,但是按动键盘没有显示数字,能请您给我点建议吗,求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电路图中这个PR1是什么啊,求赐教

电路图中的PR1是排阻,接实物图时可以不要,最好不要用proteus仿真stm32,目前版本效果一点都不好,我的8.9版本勉强仿真出来LCD1602,但是它现实的延时有问题,我这是方便大家看接线图才在上面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我按照您的这个电路图连接的实物,但是没有连那个排阻,现在lcd背光亮,但是按动 ...

仿真图上面的VEE(实物LCD1602那里是V00),我的这里是为了方便就直接接地了,最好接一个电位器,用来调节显示对比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电路图中这个PR1是什么啊,求赐教

排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的PR1是排阻,接实物图时可以不要,最好不要用proteus仿真stm32,目前版本效果一点都不好,我的8 ...

嗯  有道理

网友E:
你好,想问一下按照你的电路图连接的实物,LCD1602那里也接了电位器,代码烧录进去之后,为什么按键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呢,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F:
既然用LCD1602就加个I2C转并口模块吧,才2到3块钱,反正LCD1602就那么慢,I2C的速度就能满足了,就2个IO省了一大堆引脚省得布线麻烦而且调对比度供电引脚都集成好了!

网友G:
我想学习单片机

网友H(2021-05-15):
我的LCD不显示呢,是哪里有问题吗,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I:
这个版块的ADC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的LCD不显示呢,是哪里有问题吗,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大哥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原因是啥

网友K(2021-06-14):
个人建议家底不厚不要入手51单片机,看起来是一片金山未开化,你得有一个团队,当技术 成熟后必须组件生产线,没个三五十五万  你只能花闲钱做爱好而已。当然了,有梦想是好事,当你的实体样品机开始出售后  估计半年就一大堆山寨机开始竞争了。新科技的 竞争及其残忍

网友L:
LCD1602的线不用接完的吗?

网友M:
想问问 为啥我连接实物后lcd亮了缺没有内容,可能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想问问 为啥我连接实物后lcd亮了缺没有内容,可能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一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
博主,我制作出来 LCD显示屏不显示数字,应该如何排查硬件错误呢?

网友P(2021-11-06):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电路图中这个PR1是什么啊,求赐教

就是一个排阻

网友Q(2021-12-12):
求教,正常显示八位,开机显示0 可以进行加减乘除,除法可以自动舍去小数,超出显示错误

网友R:
不错,不过最后一张照片有问题吧,98/6=16.3333333333,而不是16.033,区别大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既然用LCD1602就加个I2C转并口模块吧,才2到3块钱,反正LCD1602就那么慢,I2C的速度就能满足了,就2个IO省 ...

I2C转并口模块是什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既然用LCD1602就加个I2C转并口模块吧,才2到3块钱,反正LCD1602就那么慢,I2C的速度就能满足了,就2个IO省 ...

我在某一个宝上搜I2C转并口,要好几十。。。

网友T:
用点整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U(2022-03-02):
这个里边没有仿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U:
这个里边没有仿真吧

没有仿真

网友V(2022-05-04):
谢谢分享,帮助我解决了电路连接难题

网友V:
楼主的代码可以用于STM32F103RB的芯片不

网友W:
想问一下,LCD有亮但是按键盘却没有反应,而且蜂鸣器一直在响该怎么解决?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想问一下,LCD有亮但是按键盘却没有反应,而且蜂鸣器一直在响该怎么解决?

LCD有亮只能证明 背光的2个引脚没有错,有可能其他的数据和控制io全部都是错误的接法,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Y:
LCD不显示加个RP电阻调节就行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W:
想问一下,LCD有亮但是按键盘却没有反应,而且蜂鸣器一直在响该怎么解决?

检查一下IO口是否对应

网友AA(2022-06-30):
太棒了,设计就做这个了

网友AB(2023-07-05):
不太明白,前来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AC(2023-09-27):
有没有具体的接线图呀,还是说就按着原理图接就行

网友AD:
太棒了,刚好想学一下

网友AE(2024-05-20):
有人仿真显示成功了吗

网友AF(2024-06-22):
值得初学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