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GP电梯EV-ECD01-4T0150 4T0075故障代码

楼主(2020-11-18):
10 主微机故障

11 副微机故障

12 运行接触bai器短接故障

14 安全继电器短接故障

15 安全回路断开故障

16 软件WDT动作

17 连续3次开门锁死

20 抱闸制动器短接故障

21 抱闸制动器断开故障

22 运行速度偏差故障

23 40D继电器故障

25 40G继电器故障

26 程序和数故障

27 重复故障

30 旋转编码器断线故障

32 空转保护

34 厅门锁短接故障

35 轿门锁短接故障

37 反转故障

38 运行接触器断开故障

41 低速运行超速

42 50B继电器断开故障

50 高速运行超速

51 起动速度异常

54 微动平层逆转超距离

55 强迫减速开关故障

56 微动平层超速故障

57 微动平层运行超距离

58 速度低故障

60 层高测定出错

61 运行中DC48V断电

62 电梯层楼位置出错

64 端站减速曲线异常

70 变频器预报警

71 变频门机故障

73 门区运行故障

75 SCLB板通讯故障

77 自救运行过多

78 SLCC板通讯故障

80 运行中厅门锁断开检出

81 检修状态异常

82 微动平层超时故障

85 微动平层感应器故障

86 电梯开门超时故障

87 电梯关门超时故障

88 运行中轿门锁断开检出

89 变频微机设置为键盘控制模式

90 群控/并联通讯异常

91 电源瞬时停电检出

92 停电自救运行

93 电梯自救运行

94 称重传感器故障

变频器故障代码表:
E101 加速运行过电流 硬件过流:大于额定电流2.5倍
软件过流:大于额定电流2.4倍
误差±5%

E102 减速运行过电流

E103 恒速运行过电流

E104 加速运行过电压 软件:母线:厂家参数0~999V可调,出厂值760V    硬件母线滞环,范围780V~820V误差±5%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误差±3%

E105 减速运行过电压

E106 恒速运行过电压

E107 控制电源过电压 软件:厂家参数:120.0~130.0% ,出厂值130%

注:控制电源电压检测误差:±5%

E108 输入侧缺相 输入缺相,相应检测信号为脉冲序列

E109 输出侧缺相 输出缺相在运行时检测,输出电流大于33.3%额定时才检测

E110 功率模块故障 功率模块过流、过热、欠压

E111 功率模块散热器过热 模块检测点温度:83℃(含)以上;

温度检测误差:±5摄氏度

E112 未使用

E113 驱动器过载 电流超过保护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