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与VB语言联合在proteus上仿真

楼主(2020-11-18):
上位机(微机)与下位机(单片机)相结合。
首先说明一下我的过程,另外介绍一下需要安装的软件和过程。
1。visual basic 6.0 他的版本可不旧,.net不和咱相关。软件很大,可以随便从网上找到下载安装。
2。vspd xp 5。也可以从网上下载,但为了方便,我就放一块了,可以直接安装设置。增加两个虚拟串口,就和虚拟光驱的道理是一样的。具体可以找一下资料,1,将串口选择处改为com3和com4,点击add pair就可以了。这样就与他暂时无关了,就相当于硬件pc 与 mcu 都将要连在一起了。
!!!!!!!!!注意!!!,vb的mscomm1控件设置为com3,而讲proteus 的compim设置为com4,就表示连在一起了,不能都为com3或com4!!!!!!
其他参数设置为(9600,n,8,1).
3.运行vb,运行proteu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板不贵吧,随便买一个,完全不需要仿真,仿真的结果和实际运行结果还是相差很大的。
vb6.0是多少年前的软件了,不好用,支持的串口也少,用vs2019,里面有vb.net,非常好用。
用来写串口上位机,USB-HID上位机很方便,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支持IAP,写个上拉机,给单片机写个BootLoader,用自己的ISP更新,爽歪歪。

网友B:
只有仿真和Hex,没有C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