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上位机与avr单片机18b20下位机程序

楼主:
程序: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LK PA3        //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控制端
#define BITLK PA4        //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控制端
#define LEDLK PA2        //LED锁存器控制端

const SEGMENT[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
/*******************************************
函数名称: Delayms
功    能: 延时指定毫秒(8M晶振)
参    数: MS--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
函数名称: Board_init
功    能: 初始化实验板,关闭全部功能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Board_init(void)
{
        DDRA=0xFF;        //将四个IO口全部配置为输出
        DDRB=0xFF;
        DDRC=0xFF;
        DDRD=0xFF;

        SPCR=0x00;        //还原SPI口,使其为正常端口

        PORTA|=BIT(PA6);//(BEEP)关闭蜂鸣器
        PORTC&=~BIT(PC6);          //(RELAY)初始化继电器为常闭连接状态
        PORTA&=~BIT(PA1);        //关闭SPI总线DA
        PORTB=0xFF;        //关闭LED
        PORTA|=BIT(LEDLK);        //锁存数据,使LED熄灭
         Delayus(5);
         PORTA&=~BIT(LEDLK);

        PORTB=0x00;           //输出段选
         PORTA|=BIT(SEGLK);
         Delayus(50);
         PORTA&=~BIT(SEGLK);

         PORTB=0xFF;           //输出位选
         PORTA|=BIT(BITLK);
         Delayus(50);
         PORTA&=~BIT(BITLK);

        PORTD=0xFF;
        PORTA|=BIT(PA7);
        Delayus(50);
        PORTA&=~BIT(PA7);

}

/*******************************************
函数名称: One_smg_display
功    能: 指定的数码管显示指定的内容
参    数: data--显示的内容(0-15)
                    number--指定的数码管(1-6)
返回值  : 无
/********************************************/
void One_smg_display(uchar data,uchar number)
{
PORTB|=0x3F;                           //输出位选
PORTA|=BIT(BITLK);                   //更新位选
Delayus(50);                           //调整时序
PORTA&=~BIT(BITLK);           //锁存位选

PORTB=SEGMENT[data];           //输出段选
PORTA|=BIT(SEGLK);                   //更新段选
Delayus(50);                           //调整时序
PORTA&=~BIT(SEGLK);           //锁存段选

number=~BIT(number-1);           //调整位选(指定时是1~6,而操作的时候是0~5)
PORTB=number;                           //输出位选
PORTA|=BIT(BITLK);                   //更新位选
Delayus(50);                                   //调整时序
PORTA&=~BIT(BITLK);           //锁存位选
}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禁止发送
  UCSRA = 0x02;  //倍速
  UCSRC = 0x06;  //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
  UBRRL = 0x67;  //波特率为9600
  UBRRH = 0x00;
  UCSRB = 0x18;  //允许发送
}
/********************************************************/
void uart0_send(uchar i)  //发送一个字符
{
  while(!(UCSRA&(1<<UDRE)));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UDR=i;                    //发送数据
  while(!(UCSRA&(1<<TXC)));                 //等待发送完毕
    UCSRA|=1<<TXC;                   //清除发送完毕状态位
}
/*******************************************/
void str_send(char *s) //发送一串字符
{
while(*s)
{
  uart0_send(*s); //字符串未结束则继续发送
  s++;
}
}
/*********************************************/
uchar uart0_receive(void) //接收一个字符
{
  while(!(UCSRA&(1<<RXC)));//等待接收数据
  return UDR;               //返回数据
}

/*******************************************
函数名称: main
功    能: 6个数码管循环滚动显示指定的内容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main(void)
{         uint t=0;
     uchar temh_d,teml_d,temm_d;
         //uchar RDATA[3];
         uart0_init();
         Board_init();           //初始化开发板
         while(1)
         {

          t=Read_temp()*0.625;//得到转换温度值
      Delayms(2);
          temh_d=t/100;
          temm_d=(t/10)%10;
          teml_d=t%10;

                //uart0_send(temh_d+48);
                //Delayms(1);
           // uart0_send(temm_d+48);
                //Delayms(1);
            uart0_send(temh_d+48);
                uart0_send(temm_d+48);
                str_send(".");
                uart0_send(teml_d+48);
                uart0_send(32);
                uart0_send(32);
                uart0_send(32);
                //Delayms(1);
                //str_send(" ");

          One_smg_display(teml_d,6);
          Delayms(2);
          One_smg_display(temm_d,5);
          Delayms(2);
          One_smg_display(temh_d,4);
          Delayms(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