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问题 我这个程序 按S4 不反转 请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2020-11-1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2=P3^4;  //加速
sbit  S3=P3^5;  //减速
sbit  S4=P3^6;  //前进
sbit  S5=P3^7;  //后退
sbit IN1=P2^4;  //电机IN1
sbit IN2=P2^5;  //电机IN2
sbit EN1=P2^6;  //电机EN1
sbit fm=P2^3;
uchar pwm,num;
void delay(uint ms)//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蜂鸣器函数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qianjin()  //前进
  {
     IN1=0;  //电机IN1
     IN2=1;  //电机IN2
    // EN1=1;  //电机EN1
  }
void houtui()     //后退
  {
     IN1=1;  //电机IN1
     IN2=0;  //电机IN2
     //EN1=1;  //电机EN1
  }
void stop( )    //停止
  {
     IN1=0;  //电机IN1
     IN2=0;  //电机IN2
     //EN1=0;  //电机EN1
   }

void jiasu( )
  {
        if(pwm<32)
                        {
                                pwm++;
                                          //加速
                        }
  }
void jiansu( )
{
     if(pwm>1)
                        {
                                pwm--;
                                         //减速
                        }

}
void keyscan() //键盘函数
{
        if(S2==0)
        {
                delay(50);
                if(S2==0)
                {
                        jiasu( ) ;

            //if(pwm<32)
                        //{
                        //        pwm++;
                                //delay(100);  //加速
                        //}
                //        else
                //        {
                //                bee();
                        //}
                }
        }

        if(S3==0)
        {
                delay(50); //消抖
                if(S3==0)
                {
             jiansu( );
                 //if(pwm>1)
                        //{
                        //        pwm--;
                                delay(100);  //减速
                        }
                        else
                        {
                                bee();
                        }
                }

  if(S4==0)        //反转
        {
                delay(50); //消抖
                if(S4==0)
          {
          houtui();

            //IN1=1;  //电机IN1
            //IN2=0;  //电机IN2
            //EN1=1;  //电机EN1

          }
        }

/*{
        if(S2==0)
        {
                delay(50);
                if(S2==0)
                {
                  jiasu( );         //加速
                        }
                        else
                        {
                                bee();
                        }
                }

        if (S3==0)
         {
                delay(50); //消抖
                if(S3==0)
                  {
                   jiansu( );  //减速
                  }
                        else
                        {
                                bee();
                        }
                }

  if(S4==0)        //正转
        {
                delay(50); //消抖
                if(S4==0)
          {
           qianjin();
           delay(50);
          }
        }

  if(S5==0)    //停止
        {
                delay(50); //消抖
                if(S5==0)
          {
         stop( );    //停止
         delay(50);
           }
      }

if(S5==0&&S4==0 )  //反转
        {
                delay(30); //消抖
                if(S5==0&& S4==0)
       {
         houtui();
         delay(50);
       }

  }

//if(S5==0)
        //{
                //delay(50); //消抖
                //if(S5==0)
      // {
        // IN1=0;  //电机IN1
        // IN2=0;  //电机IN2
         //EN1=0;  //电机EN1
      // }

  //}

}
*/

void init_t0()  //中断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R0=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EN1 = 1;
          //P1=0xff;
                  //P0=0x00;
           }
        else
           {
        EN1=0;
                //P1=0x00;
            //P0=0xff;
           }
        TR0=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t0();
        num=0;
        pwm=16;

        while(1)
        {
                keyscan();
        }
为什么 按S4不反转

网友A:
试试这么改

if(S4==0)        //反转
        {
                delay(50); //消抖
                if(S4==0)
          {
          if (IN2) houtui();
          else qianjin();

            //IN1=1;  //电机IN1
            //IN2=0;  //电机IN2
            //EN1=1;  //电机EN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么改

if(S4==0)        //反转

更不行了

网友B:
我看了你的程序我脑壳痛. 感觉自己写的程序都是白写了 . 你既然都会中断来定时, 那什么不所有的程序都再while(1)
{
     KEY_SCAN();
}
这里面执行呢?

网友C:
按键程序有明显逻辑错误,自己找。

网友D:
建议用万用表实际测一下

网友E:
KEY_SCAN()函数S3部分检查下 } 少了

网友E:
KEY_SCAN()函数的S3按键处理部分逻辑有问题,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