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串口屏发命令是HEX格式 单片机串口发的啥格式呢

楼主(2020-11-18):
用串口助手发命令给串口屏,。比如发送命令AA 57 01 00 40 00 50 30 CC 33 C3 3C(用前景色显示一个圆弧,圆心是(64,80),半径是 48)勾选HEX格式发送。串口屏阔以正常显示圆弧。我用单片机发送同样命令,结果串口屏没反应。这是因为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格式和串口助手发送的不一样?应该怎么发送呢?请大神们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串口发送HEX数据即可:感觉可能是发送的命令不对,具体要看看串口屏的技术手册和命令格式。

网友B:
你串口设置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串口发送HEX数据即可:感觉可能是发送的命令不对,具体要看看串口屏的技术手册和命令格式。

串口助手发的命令AA 57 01 00 40 00 50 30 CC 33 C3 3C,HEX格式。然后单片机直接发送这个命令,没反应,将这个命令转成HEX格式也就是41 41 20 35 37 20 30 31 20 30 30 20 34 30 20 30 30 20 35 30 20 33 30 20 43 43 20 33 33 20 43 33 20 33 43发给串口屏 也是不行   想了半天没头绪

网友C:
你用串口助手能发送HEX命令,那你也可以用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的的数据。串口助手有一个HEX显示。打开就知道单片机发送的是什么数据。
发的数据应该是这样的:
unsigned char data[12]={0xAA,0x57,0x01,0x00,0x40,0x00,0x50,0x30,0xCC,0x33,0xC3,0x3C};
如果你发送的数据是这样的:
char stdata[]="AA 57 01 00 40 00 50 30 CC 33 C3 3C";
那么你所发送的数据就是字符串,在转成16进制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发的命令AA 57 01 00 40 00 50 30 CC 33 C3 3C,HEX格式。然后单片机直接发送这个命令,没反应, ...

有反应才奇怪了,AA 57....这才是HEX,你的41 41是‘A' ’A‘。。。。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串口助手能发送HEX命令,那你也可以用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的的数据。串口助手有一个HEX显示。打开就 ...

谢谢  谢谢  我估计我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字符串吧  我再看看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串口助手能发送HEX命令,那你也可以用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的的数据。串口助手有一个HEX显示。打开就 ...

好像没毛病  我助手发出的和我看我单片机发出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呀发:为我发送的AA 52 CC 33 C3 3C命令。收为我发送的这个命令HEX显示  。第二个收为我单片机发出 电脑收到的数据  请再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反应才奇怪了,AA 57....这才是HEX,你的41 41是‘A' ’A‘。。。。以此类推

嗯嗯 是的  我错了 谢谢 帮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