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外接的电阻与电容该如何确定?比如2脚与地之间、5脚与地之间

楼主:
NE555外接的电阻与电容该如何确定?比如2脚与地之间、5脚与地之间、7脚与6脚(2脚)之间的电阻...。先谢过大家。

网友A(2020-11-18):
你要用它做什么电路,实现什么功能?确定之后再谈计算,不然你让别人凭空想象吗!比如要用555做一个振荡电路,频率1000hz,芯片工作在无稳态,百度一下就明白了,哪里用得着在这里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它做什么电路,实现什么功能?确定之后再谈计算,不然你让别人凭空想象吗!比如要用555做一个振荡电 ...

PWM电路

网友C:
你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建议你把555的功能搞明白。

网友D:
555有几种基本电路,按你的来讲应该是无稳态电

网友E:
用555计算器就可以很容易解决了,PC版和安卓版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建议你把555的功能搞明白。

嗯嗯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55有几种基本电路,按你的来讲应该是无稳态电

嗯嗯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555计算器就可以很容易解决了,PC版和安卓版都可以。

en en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