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020单片机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20-11-18):
PT100通过op07c芯片接到C8051F020芯片,用网上找的例程改的测到的温度室温只有8度,而且显示25以上就又称0了,大神们帮我看看是程序哪里不对
万分感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16 ADC0= 0xbe;                 // ADC0 data
sfr16 ADC0GT   = 0xc4;                 // ADC0 greater than window
sfr16 ADC0LT   = 0xc6;                 // ADC0 less than window
sfr16 DAC0= 0xd2;                 // DAC0 data
sfr16 DAC1= 0xd5;                 // DAC1 data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AMPLE_RATE  50000             // Sample frequency in Hz
//#define        AMX0SL_AIN   0                                   // 0=AIN0....7=AIN7,8=TEMP

uint ADCdata;
bit   ADCflag;
uchar volarray[3];         //读到的数值缓存
//-----------------------------------------------------------------------------

//-----------------------------------------------------------------------------
// ADC0配置,ADC0BUSY为转换启动源, 并在转换完成时产生中断
//-----------------------------------------------------------------------------
void ADC0_Init (void)
{
    AMX0CF = 0x60;                           // AMUX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MX0SL = 0;                   // 第0个通道
        ADC0CF = (22118400/50000)<< 3;     // ADC conversion clock = .5MHz
        ADC0CN = 0x80;                           // ADC Control Register
    REF0CN = 0x03;                     // 启用内部基准源
    EIE2 |= 0x02;                       // 启用 ADC 中断
}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ADZH()
{

        float Voltage;
   int   Vol;
   uint temp;
  if (ADCflag)
                        {
             ADCflag=0;
                    Voltage=(ADCdata*2.4)/4096;
                         Vol=Voltage*100;
             volarray[0]=Vol/100;  //数码管第一位
             temp=Vol%100;
             volarray[1]=temp/10;  //数码管第二位
                         volarray[2]=temp%10;  //数码管第三位
                     AD0BUSY=1;

                        }

}

//-----------------------------------------------------------------------------
void ADCSH ()
{

   ADC0_Init();                       // init ADC
   AD0BUSY=1;

}

//-----------------------------------------------------------------------------
// ADC0采样中断
//-----------------------------------------------------------------------------
void ADC0_ISR (void) interrupt  15
{
   AD0INT = 0;                                        // 清 ADC 中断标志位
   ADCdata= ADC0;               // ADC采样数据
   ADCflag=1;

}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给看看 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Voltage=(ADCdata*2.4)/4096;
你的这个算法,c8051f单片机AD是多少位的AD啊?12位的AD就对了,2.4是你采样的AD最高电压吗?如果对,这条语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tage=(ADCdata*2.4)/4096;
你的这个算法,c8051f单片机AD是多少位的AD啊?12位的AD就对了,2.4是你采样 ...

这样算下来的值是实际单片机ad输入的电压值,我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基本没有误差,但是这个电压值怎么就算成温度值,温度范围为负10度到130度,单片机ad电压范围为0-2.5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算下来的值是实际单片机ad输入的电压值,我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基本没有误差,但是这个电压值怎么就算 ...

没有用过PT100,印象中其温阻特性曲线的线性比较好。按楼主说法温度范围为负10度到130度对应单片机ad电压范围为0-2.5V,也就是0~2500mV。基本算法:温度C=mV/17.86-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PT100,印象中其温阻特性曲线的线性比较好。按楼主说法温度范围为负10度到130度对应单片机ad电 ...

感谢楼上的回答,万分感谢,我想知道你至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怎么推算出来的,我代入程序中和实际温度差异还是很大,下面附上电路图 我现在想知道怎么通过AD采集的电压值计算PT100的电阻值,得到电阻值可以通过查表得到温度,下面付电路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201122104949

楼主:
运放电路如图,怎么通过运放输出的电压计算出PT100的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万分感谢,我想知道你至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怎么推算出来的,我代入程序中和实际温度差 ...

要在高级模式里才能发图片和其它附件。给你一个示例,用单片机自带10位ADC和普通10K B3950 NTC热敏电阻制作伪12位ADC温度表,经测试20~100°C范围误差不超0.5°C。外电路极其简单。

10K B3950 NTC温阻电压编码表 上偏电阻2.4K.zip (33.83 KB, 下载次数: 7) -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万分感谢,我想知道你至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怎么推算出来的,我代入程序中和实际温度差 ...

按照你提供的数据:温度范围为负10度到130度,单片机ad电压范围为0-2.5伏计算。
电压mV=ADC转换结果*参考电压*放大1000/4096
系数=2500/140=17.85714285714286
温度=电压*系数-温度基点
C=mV/17.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