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面的tft320240A这种显示屏哪里有卖?

楼主(2020-11-18):
需要用到这种显示屏,但是一直找不到,请问大家知道在哪里有卖吗?这是protues仿真时自己添加的tft320240A器件。

网友A:
τ 宝上有,但是注意买的时候需要提供驱动才行

网友B:
实体店上也有,多看看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τ 宝上有,但是注意买的时候需要提供驱动才行

有吗?但是我找了好多店都说不能在这个电路上用,而且这个电路的驱动应该选什么好呢?

网友C:
在τ 宝上找电子卖家,可以问一下

网友D:
τ 宝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