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单片机出租车计价器设计 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
计价表使用说明
(1)S1按键的功能
在出租车不走的时候,按下S1,可以实现数据的分屏显示;车在行走的时候只有总金额和单价显示屏在显示,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客户要求查看总的里程的时候,就可以按下S1 切换到里程和单价显示屏,供客户查询。
(2)S2按键的功能
     在按下S1按键之后,若接着按下S2键则进行单价调整(默认为调整白天单价),当接着按下S1时,则进行晚上单价调,再次按下S1可进行中途等待单价调整。当单价调整结束后,可以通过过按下S2按键进行时间调整,默认为调整时,接着按下S1可进行调整分,分调整后再接下S1可进行秒调整。当时调整完成后,若接着按下S2则又可进行单价调整。
(3)S3按键的功能
     在显示金额及单价时,若按下S3键则显示路程和单价,再次按下S3,可返回显示金额及单价。
(4)S4按键的功能
在按下S1按键之后,若接着按下S4按键,则进行设定默认晚上单价,并启动计价器,若没有按下S4则可设定默认单价(白天),并启动计价器。当设定默认晚上单价结束后,再次接下S4按键,则可设定默认中途等待单价,并启动计价器。当设定默认中途等待单价后,若还按一次S4,则返回系统时间的显示。

数据的分屏的显示是通过按键S1 来实现切换的,如图7 所示。
在出租车不走的时候,按下S1,可以实现数据的分屏显示;车在行走的时候只有总金额和单价显示屏在显示,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客户要求查看总的里程的时候,就可以按下S1 切换到里程和单价显示屏,供客户查询。显示电路的电路原理图如图8所示。

DAY_PRICEEQU 6FH
NIGHT_PRICEEQU 6EH
MIDWAY_PRICEEQU 6DH
START_PRICEEQU 6CH
COUNTL EQU 6BH
COUNTH EQU 6AH
M100 EQU 69H ; 外部中断次数
DISTANCE EQU 68H ; 行车距离
MS100 EQU 67H
SEC EQU 66H
MIN EQU 65H
HOUR EQU 64H
LEDSL EQU 63H ; 时分钞显示缓冲区
LEDSH EQU 62H
LEDML EQU 61H
LEDMH EQU 60H
LEDHL EQU 5FH
LEDHH EQU 5EH
LEDDANJIAL EQU 5DH ; 总额,单价显示缓冲区
LEDDANJIAH EQU 5CH
LINE_ EQU 5BH
LEDCOUNT1 EQU 5AH
LEDCOUNT2 EQU 59H
LEDCOUNT3 EQU 58H
LEDDANJIA2L EQU 57H ; 路程,单价显示缓冲区
LEDDANJIA2H EQU 56H
LINE__ EQU 55H
LINE___ EQU 54H
LEDDISTANCEL EQU 53H
LEDDISTANCEH EQU 52H
LEDDAY_PL EQU 51H ; 中途,晚上,白天显示缓冲区
LEDDAY_PH EQU 50H
LEDNIG_PL EQU 4FH
LEDNIG_PH EQU 4EH
LEDW_PL EQU 4DH
LEDW_PH EQU 4CH
S1 BIT P1.0
S2 BIT P1.1
S3 BIT P1.2
S4 BIT P1.3
S11 EQU 4BH
S22 EQU 4AH
S33 EQU 49H
S44 EQU 48H
M1 EQU 47H
H1 EQU 46H
M2 EQU 45H
H2 EQU 44H
PRICE EQU 43H

ORG 0000H
AJMPMAIN
ORG 0003H
AJMPTO
ORG 000BH
AJMPTOTIME
ORG 001BH
AJMPTOSTART
ORG 0030H
MAIN:  MOV SP,#70H
MOV TMOD, #11H
MOV TH0, #3CH
MOV TL0, #0B0H
MOV TH1, #3CH
MOV TL1, #0B0H
MOV 22H, #0AH
SETB EA
SETB TR0
SETB EX0
SETB IT0
SETB ET0
SETB ET1
MOV R7,#34
MOV R0,#69H
LOOPL:MOV @R0,#0
DEC R0
DJNZR7,LOOPL
MOV COUNTL, #00H ; 起步价
MOV COUNTH, #05H
MOV DAY_PRICE,#25H ; 白天价格初始化
MOV NIGHT_PRICE,#30H ; 晚上价格初始化
MOV MIDWAY_PRICE,#10H ; 中途等待初始化
MOV START_PRICE, #50H ; 起步价初始化
MOV S11, #0
MOV S22, #0
MOV S33, #0
MOV S44, #0
MOV DISTANCE, #02H
MOV HOUR, #12H
KEY_MAIN: SETB TR0
ACALL HMS_DIS
ACALL T100MSD
ACALL T100MSD
ACALL T100MSD
JB S1, KEY_MAIN
ACALL T10MSD
JB S1, KEY_MAIN
JNB S1,$
SJMP WAI1
WA1:JB S1, K1
ACALL T10MSD
JB S1, K1
WAIT1:JNB S1, WAIT1
MOV R0, #LEDDANJIAL
MOV R2, #6
CLR A
MOV COUNTL,A
MOV COUNTH,A
MOV M100, A
MOV DISTANCE,A
BK1: MOV @R0, A
DEC R0
DJNZ R2, BK1
MOV PRICE,DAY_PRICE; 起动初始化
MOV COUNTL, #00H; 起步价
MOV COUNTH, #05H
LCALL CP_DIS; 总金额和单价显示
K1: JB S2, K2
ACALL T10MSD
JB S2, K2
WAIT2: JNB S2, WAIT2
INC S22
MOV A, S22
CJNE A, #1, NEXT1
LCALL PA_DIS
LJMP KEY_DJ
NEXT1:CJNE A, #2, NEXT2
CLR TR0
LCALL HMS_DIS
LJMP KEY_SJ
NEXT2:CJNE A, #3, K2
MOV S22, #0
K2: JB S3, K3
ACALL T10MSD
JB S3, K3
WAIT3:JNB S3, WAIT3
INC S33
MOV A, S33
CJNE A, #1, NXT1
LCALL DP_DIS
NXT1: CJNE A, #2, NXT2
CLR C
MOV A, M2
SUBB A, M1
MOV M1, A
MOV A, H2
SUBB A, H1
MOV H1, A
NXT2: CJNE A, #3, K3
MOV S33, #0
LCALL CP_DIS
K3: JB S4, BK_KEY_MAIN
ACALL T10MSD
JB S4, BK_KEY_MAIN
WAIT4:JNB S4, WAIT4
INC S44
MOV A, S44
CJNE A, #1, NT1
MOV PRICE,DAY_PRICE
LCALL CP_DIS
NT1:CJNE A, #2, NT2
MOV PRICE,NIGHT_PRICE
LCALL CP_DIS
NT2:CJNE A, #3, NT3
MOV PRICE,MIDWAY_PRICE
SETB TR1
LCALL CP_DIS
NT3:CJNE A, #4, BK_KEY_MAIN
MOV S44, #0
LJMP KEY_MAIN
BK_KEY_MAIN: LJMP WA1
KEY_DJ:JB S1, KY1
ACALL T10MSD
JB S1, KY1
WAIT5:JNB S1, WAIT5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 NEXT11
LJMP DAY_P
NEXT11: CJNE A, #2,
NEXT12
LCALL NIG_P
NEXT12:CJNE A, #3, KY1
LCALL MID_P
MOV S11, #0
LJMP KEY_MAIN
KY1:JB S2, KY2
ACALL T10MSD
JB S2, KY2
WAIT6:JNB S2, WAIT6
INC S22
MOV A, S22
CJNE A, #1, NEXT13
LCALL PA_DIS
LJMP KEY_DJ
NEXT13:CJNE A, #2, NEXT14
CLR TR0
LCALL HMS_DIS
LCALL KEY_SJ
NEXT14:CJNE A, #3, KY2
MOV S22, #0
LJMP KEY_MAIN
KY2:AJMP KEY_DJ
KEY_SJ:JB S1, KEY1
ACALL T10MSD
JB S1, KEY1
WAIT7:JNB S1, WAIT7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NEXT21
LCALL HOU_T
NEXT21:CJNE A, #2,NEXT22
LCALL MIN_T
NEXT22: CJNE A, #3,KEY1
MOV S11, #0
LJMP KEY_MAIN
KEY1: JB S2, KEY2
ACALL T10MSD
JB S2, KEY2
WAIT8:JNB S2, WAIT8
INC S22
MOV A, S22
CJNE A, #1, NEXT23
LCALL PA_DIS
LJMP KEY_DJ
NEXT23:CJNE A, #2, NEXT24
CLR TR0
LCALL HMS_DIS
NEXT24:CJNE A, #3, KEY2
MOV S22,#0
LCALL KEY_SJ
LJMP KEY_MAIN
KEY2:AJMP KEY_SJ
DAY_P:SETB F0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LEDDAY_PL, #0AH
MOV LEDDAY_PH, #0AH
LCALL PA_DIS1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LCALL PA_DIS
LP1: JB S3, KEY11
MOV A, #1
ADD A, DAY_PRICE
DA A
MOV DAY_PRICE,A
MOV A, DAY_PRICE
CJNE A, #99H, KEY11
MOV DAY_PRICE, #0
KEY11: JB S4, KEY12
LCALL T10MSD
JB S4, KEY12
MOV A,DAY_PRICE
ADD A, #99H
DA A
MOV DAY_PRICE,A
CJNE A, #00H, KEY12
MOV A, #99H
KEY12: JB S1, KEY13
ACALL T10MSD
JB S1, KEY13
WAIT11: JNB S1, WAIT11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
NEXT31
LCALL DAY_P
NEXT31:CJNE A, #2,NEXT32
LCALL NIG_P
NEXT32:CJNE A, #3,NEXT33
LCALL MID_P
NEXT33:CJNE A, #4, KEY13
MOV S11, #0
KEY13:JB S2, KEY14
LCALL T10MSD
JB S2, KEY14
WAIT12:JNB S2, WAIT12
LJMP KEY_MAIN
KEY14:AJMP DAY_P
NIG_P:SETB F0 ;调用定时延时标志位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LEDNIG_PL, #0AH
MOV LEDNIG_PH, #0AH
LCALL PA_DIS1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LCALL PA_DIS
JB S3, KEY21
LCALL T10MSD
JB S3, KEY21
MOV A, #1
ADD A, NIGHT_PRICE
DA A
MOV NIGHT_PRICE,A
CJNE A, #99H,KEY21
MOV NIGHT_PRICE,#0
KEY21:JB S4, KEY22
LCALL T10MSD
JB S4, KEY22
MOV A, NIGHT_PRICE
ADD A, #99H
DA A
MOV NIGHT_PRICE,A
CJNE A, #00H, KEY22
MOV NIGHT_PRICE,#99H
KEY22:JB S1, KEY23
ACALL T10MSD
JB S1, KEY23
WAIT15:JNB S1, WAIT15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
NEXT41
LCALL DAY_P
NEXT41:CJNE A, #2,NEXT42
LCALL NIG_P
NEXT42:CJNE A, #3,NEXT43
LCALL MID_P
NEXT43:CJNE A, #4, KEY23
MOV S11, #0
LJMP KEY_DJ
KEY23:JB S2, KEY24
LCALL T10MSD
JB S2, KEY24
WAIT30:JNB S2, WAIT30
LJMP KEY_MAIN
KEY24: AJMP NIG_P
MID_P: SETB F0 ;调用定时延时标志位
LCALL T100MSD
MOV LEDW_PL, #0AH
MOV LEDW_PH, #0AH
LCALL PA_DIS1
LCALL T100MSD
LCALL PA_DIS
JB S3, KEY31
LCALL T10MSD
JB S3, KEY31
MOV A, MIDWAY_PRICE
ADD A, #1
DA A
MOV MIDWAY_PRICE,A
CJNE A, #99H, KEY31
MOV MIDWAY_PRICE, #00H
CJNE A, #100, KEY31
MOV MIDWAY_PRICE, #0
KEY31: JB S4, KEY32
LCALL T10MSD
JB S4, KEY32
MOV A, MIDWAY_PRICE
ADD A, #99H
DA A
MOV MIDWAY_PRICE,A
CJNE A, #00H, KEY32
MOV NIGHT_PRICE,#99H
KEY32: JB S1, KEY33
ACALL T10MSD
JB S1, KEY33
WAIT18: JNB S1, WAIT18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
NEXT51
LCALL DAY_P
NEXT51: CJNE A, #2,NEXT52
LCALL NIG_P
NEXT52: CJNE A, #3,NEXT53
LCALL MID_P
NEXT53: CJNE A, #4, KEY33
MOV S11, #0
LJMP KEY_DJ
KEY33: JB S2, KEY34
LCALL T10MSD
JB S2, KEY34
WAIT31:JNB S2, WAIT31
LJMP KEY_MAIN
KEY34: AJMP MID_P
HOU_T: SETB F0 ;调用定时延时标志位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LEDHL, #0AH
MOV LEDHH, #0AH
LCALL HMS_DIS1;直接调用显示,不经过拆分程序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SEC, #0
LCALL HMS_DIS
JB S3, KEY41
MOV A, HOUR
ADD A, #1
DA A
MOV HOUR,A
CJNE A, #24H, KEY41
MOV HOUR, #0
KEY41: JB S4, KEY42
MOV A, HOUR
ADD A, #99H
DA A
MOV HOUR,A
CJNE A, #99H, KEY42
MOV HOUR, #23H
KEY42: JB S1, KEY43
ACALL T10MSD
JB S1, KEY43
WAIT21: JNB S1, WAIT21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NEXT61
LJMP HOU_T
NEXT61: CJNE A, #2,NEXT62
LJMP MIN_T
NEXT62: CJNE A, #3,KEY43
MOV S11, #0
LJMP KEY_SJ
KEY43: JB S2, KEY44
LCALL T10MSD
JB S2, KEY44
WAIT32: JNB S2, WAIT32
LJMP KEY_MAIN
KEY44: AJMP HOU_T
MIN_T: SETB F0 ;调用定时延时标志位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LEDML, #0AH
MOV LEDMH, #0AH
LCALL HMS_DIS1;直接调用显示,不经过拆分程序
LCALL T100MSD
LCALL T100MSD
MOV SEC, #0
LCALL HMS_DIS
JB S3, KEY51
MOV A, MIN
ADD A, #1
DA A
MOV MIN, A
CJNE A, #60H, KEY51
MOV MIN, #0
KEY51: JB S4, KEY52
MOV A, MIN
ADD A, #99H
DA A
MOV MIN, A
CJNE A, #99H, KEY52
MOV MIN, #59H
KEY52: JB S1, KEY53
ACALL T10MSD
JB S1, KEY53
WAIT24: JNB S1, WAIT24
INC S11
MOV A, S11
CJNE A, #1,NEXT71
LCALL HOU_T
NEXT71: CJNE A, #2,NEXT72
LCALL MIN_T
NEXT72: CJNE A, #3,KEY53
SETB TR0
MOV S11, #0
LJMP KEY_SJ
KEY53: JB S2, KEY54
LCALL T10MSD
JB S2, KEY54
WAIT33: JNB S2, WAIT33
LJMP KEY_MAIN
KEY54: AJMP MIN_T
TOTIME: PUSH PSW
PUSH ACC
MOV TH0, #3CH
MOV TL0, #0B0H
INC MS100
MOV A, MS100
CJNE A, #10,RETURN
MOV MS100,#0
MOV A, SEC
ADD A, #1
DA A
MOV SEC,A
CJNE A,#60H,RETURN
MOV SEC,#0
MOV A, #1H
ADD A, MIN
DA A
MOV MIN,A
CJNE A,#60H, RETURN
MOV MIN,#0
MOV A, #1H
ADD A, HOUR
DA A
MOV HOUR,A
CJNE A, #24H,RETURN
MOV HOUR,#0
RETURN: POP ACC
POP PSW
RETI
TO: PUSH PSW
PUSH ACC
MOV A,#1
ADD A,M100
MOV M100,A
MOV A, M100
CJNE A, #100,RETURN1
MOV M100,#0
INC 21H
MOV A,21H
CJNE A, #0AH, RETURN1 ;已经到了1公里
MOV 21H,#0
MOV A, #1
ADD A, DISTANCE
DA A
MOV DISTANCE,A
MOV A, PRICE
ADD A, COUNTL
DA A
MOV COUNTL,A
CJNE A, #10H,RETURN1
MOV COUNTL,#0
MOV A, #1
ADD A, COUNTH
DA A
MOV COUNTH,A
CJNE A, #99H, RETURN1
MOV COUNTH,#0
RETURN1: POP ACC
POP PSW
RETI
TOSTART: PUSH PSW
PUSH ACC
MOV TH1, #3CH
MOV TL1, #0B0H
DJNZ 22H, RETURN2 ;1S未到返回
MOV 22H, #0AH
MOV A, #1
ADD A, 23H
DA A
MOV 23H, A
CJNE A, #60H, RETURN2
MOV 23H, #0
MOV A, #1
ADD A, 24H
DA A
MOV 24H,A
CJNE A, #10H, RETURN2
MOV 24H, #0
MOV A, START_PRICE
ADD A, COUNTL
DA A
MOV COUNTL,A
CJNE A, #10H, RETURN2
MOV COUNTL, #0
MOV A, #1
ADD A, COUNTH
DA A
MOV COUNTH,A
CJNE A, #99H,RETURN2
MOV COUNTH,#0
RETURN2: POP ACC
POP PSW
RETI
HMS_DIS:PUSHACC
PUSHPSW
SETBRS1
MOV R0,#SEC ;时分秒的拆分(三个字节)
MOV R1,#LEDSL
MOV R6,#03H
LOOP1: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DEC R0
DJNZR6,LOOP1
POP PSW
POP ACC
HMS_DIS1: PUSH ACC
PUSH PSW
MOV R7,#06H
MOV R0,#LEDSL
LOOP: MOVA, @R0
MOVDPTR,#TAB
MOVCA,@A+DPTR
MOV SBUF,A
BK: JBCTI,NEXT
SJMPBK
NEXT: DECR0
DJNZR7,LOOP
CLRRS1
POPPSW
POPACC
RET
CP_DIS: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MOV R0,#COUNTH ;
MOV R1,#LEDCOUNT2
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MOV LEDCOUNT1,COUNTL
MOV A,LEDCOUNT1 ;送总金额低位
MOV DPTR,#TAB
MOVC A, @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LEDCOUNT2 ;送总金额中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CPL ACC.4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LEDCOUNT3 ;送总金额高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SBUF,A
JNB TI,$
CLR TI
CLR RS1
MOV SBUF,#0FEH ;送短线(短线的字型码是0FEH)
JNB TI, $
CLR TI
MOV R0,#PRICE;单价拆分(两个字节)
MOV R1,#LEDDANJIAL
MOV R6,#03H
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LEDDANJIAL ;送单价低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 LEDDANJIAH ;送单价高位
MOV DPTR,#TAB
MOVCA,@A+DPTR
CPL ACC.4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POP PSW
POP ACC
RET
DP_DIS: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MOV R0,#PRICE ;单价的拆分(一个字节)
MOV R1,#LEDDANJIAL
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LEDDANJIAL ;送单价低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LEDDANJIAH ;送单价高位
MOV DPTR,#TAB
MOVCA,@A+DPTR
CPL ACC.4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SBUF,#0FEH ;
JNB TI, $
CLR TI
MOV SBUF,#0FEH ;送短线
JNB TI,$
CLR TI
MOV R0,#DISTANCE
MOV R1,#LEDDISTANCEL
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LEDDISTANCEL ;送路程低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LEDDISTANCEH ;送路程高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SBUF,A
JNB TI,$
CLR TI
CLR RS1
POP PSW
POP ACC
RET
PA_DIS: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MOV R0,#DAY_PRICE ;价格调整拆分(三个字节)
MOV R1,#LEDDAY_PL
MOV R6,#03H
LOOP2:MOV A, @R0
MOV B, 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MOV A, B
SWAPA
ANL A, #0FH
MOV @R1,A
DEC R1
DEC R0
DJNZR6,LOOP2
POP PSW
POP ACC
PA_DIS1:PUSH ACC
PUSH PSW
MOV A,LEDDAY_PL ;白天单价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 LEDDAY_PH
MOV DPTR,#TAB
MOVCA,@A+DPTR
CPL ACC.4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LEDNIG_PL ;晚上单价
MOV DPTR,#TAB
MOVC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LEDNIG_PH
MOV DPTR,#TAB
MOVC A, @A+DPTR
CPL ACC.4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LEDW_PL ;中途等待单价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
CLR TI
MOV A,LEDW_P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CPL ACC.4
MOVSBUF,A
JNB TI,$
CLR TI
CLR RS1
POP PSW
POP ACC
RET
TAB:DB 11H,0D7H,32H,92H,0D4H,98H,18H,0D1H,10H,90H,0FFH
T10MSD: SETBRS0; 10毫秒延时程序
MOVR4,#12
TM:MOVR3,#128
TM6:DJNZR3,TM6
DJNZR4,TM
CLRRS0
RET
T100MSD: MOV R3, #200
D11: MOV R4, #125
D12: DJNZ R4, D12
DJNZ R3, D11
RET
END

网友A(2022-06-29):
你好,楼主有proteus原理图吗?

网友B:
现在汇编程序越来越少了,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