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4C02的读写程序搞了两天了,还是搞不定,有大佬帮忙看看的吗?

楼主(2020-11-18):
本想做个外部存储,就是24C02程序搞了一段时间,始终无法写进和读出数据·····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看到上网上很多版本,改来改去都没用······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sda=P3^3;
sbit scl=P3^2;
sbit s=P2^3;
sbit b=P2^4;
sbit d=P2^5;

uchar i;
uchar array1[]={0xF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uchar array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art()//kaishi
{
        sda=1;
        delay(10);
        scl=1;
        delay(50);
        sda=0;
        delay(50);
              scl=0;
              delay(20);
}

void stop()//tingzhi
{
        sda=0;
        delay(10);
        scl=1;
        delay(50);
        sda=1;
        delay(40);
}

void respons()//yingda
{
        uchar i;
        scl=1;
        delay(10);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10);
}

void init()//chushihua
{
        sda=1;
        delay(10);
        scl=1;
        delay(1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xieziji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10);
                sda=CY;
                delay(10);
                scl=1;
                delay(10);
        }
        scl=0;
        delay(10);
        sda=1;
        delay(10);
}
uchar read_byte()//duzijie
{
        uchar i,k;
        scl=0;
        delay(10);
        sda=1;
        delay(10);
        for(i=0;i<8;i++)
        {
                scl=1;
                delay(10);
                k=(k<<1)|sda;
                scl=0;
                delay(10);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init();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init();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writearray() //D′èëêy×é
{
uchar i=0;
while(1)
{
write_add(i,array1[i]); //½«êy×éarray1ÖDμÄêy′óμØÖ·¡°0¡±òà′ÎD′èë′æ′¢Çø
i++;
if(i==8)
break;
}

}

void readarray()
{
uchar i=0;
while(1)

{
array2[i]=read_add(i);
i++;
if(i==8)
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j;
                init();
          write_add(0x00,array1[0]);
                read_add(0x00);
    while(1)
                {
                P1=array2[0];
                }

}

网友A:
你说的无法读写的问题可以按以下两步解决:
1.修改delay(),我感觉你的delay()延时太长了。可试试
    void delay()
      {; ;}
  这个应该可以解决无法写的问题。
2.在 write_add(0x00,array1[0]);
                read_add(0x00);
之间加延时,也就是写完数据后稍等一会再进行读操作。如:
              write_add(0x00,array1[0]);              for(i=100;i>0;i--)
                   for(j=100;j>0;j--)
                        ;
              read_add(0x00);
这个应该可以解决无法读的问题。

附图:

网友B: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2c_delay(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i2c_start(void)
{
        SCL=1;
        SDA=1;
        i2c_delay();
        SDA=0;
        i2c_delay();
        SCL=0;
        i2c_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
        SCL=1;
        SDA=0;
        i2c_delay();
        SDA=1;
        i2c_delay();

}

//主机应答从机
void send_ACK(bit ack)
{
        SCL=0;
        i2c_delay();
        if(ack==ACK)
        {
                SDA=0;
    i2c_delay();
        }
        else
        {
                SDA=1;
    i2c_delay();
        }
        SCL=1;
        i2c_delay();
        SCL=0;

}

//主机检查从机
bit check_ACK(void)
{
        bit ack;
        SCL=0;
        i2c_delay();
        SCL=1;
        _nop_();_nop_();
        if(SDA)
        {
                ack=NACK;

        }
        else
        {
                ack=ACK;
        }
        _nop_();_nop_();
        SCL=0;

        return(ack);
}

//发送数据,写
void i2c_send_byte(uint8 dat)
{
        uint8 i;

        for(i=0;i<8;i++)
  {
                SCL=0;
        i2c_delay();
                if(dat&0x80)
                {
                        SDA=1;
                }
                else
                {
                        SDA=0;
                }
                i2c_delay();
                SCL=1;
                dat=dat<<1;
        }
}

//接收数据,读
uint8 i2c_read_byte(void)
{
        uint8 i,temp;
        for(i=0;i<8;i++)
  {
                SCL=0;
                i2c_delay();
                SCL=1;
          temp<<=1;
                if(SDA)
                {
                        temp|=0x01;
                }
    i2c_delay();
        }
                SCL=0;     //感觉应要拉低
        return(temp);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24c02.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P2^0;     //I2C  时钟
sbit     SDA=P2^1;     //I2C  数据 普中定义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AT2402的功能函数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ahr *s,U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for(i=0;i<no;i++)
   {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Rec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ahr *s,U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重新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0);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Ack_I2c(1);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你参考我这个源码看看,我这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楼上有人说是延时太长,这个应该不会的
24C02对延时好像只有最短要求,但对最长并没有规定,我之前调试的时候是1秒钟一个时钟,那都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在下面的这个应答函数里面,你不觉得while循环下面的三个语句应该加一个{}吗?,你这个应该只查询了250次,很有可能还没有写入完成就退出了等待应答函数了
  • void respons()//yingda
  • {
  •         uchar i;
  •         scl=1;
  •         delay(10);
  •         while((sda==1)&&(i<250))
  •         i++;
  •         scl=0;
  •         delay(10);
  • }

网友D:
如果参考的网上的代码也不一定就是时序问题,可能就是简单的引脚定义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E:
楼主调试失败有两个原因。1.延时函数错误,2验证方式错误。其它代码没有问题。修改后经仿真验证无误:
void delay(uint z)//大致延时长度 T=z*2+5 us
{
        while(--z);
}
void main()
{
        P1=array2[0]; //显示原来数据
        delay(0xffff);//延长显示时间
        delay(0xffff);//延长显示时间
        write_add(0x00,array1[0]);//写EEPROM
        array2[0]=read_add(0x00);//读EEPROM并保存
        P1=array2[0]; //显示保存的数据
        while(1);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无法读写的问题可以按以下两步解决:
1.修改delay(),我感觉你的delay()延时太长了。可试试
    vo ...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操作的?

网友G:
建议对照I2C时序图检查一下程序细节,确保基础的I2C通信没问题;再对照24C02数据手册查看命令是否正确

网友H:
I2C总线上,接上拉电阻了吗?不接上拉不行的。

网友I:
刚写完是不能去读取的,最好加一段小延时,这个我以前也是这样

楼主(2020-12-30):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无法读写的问题可以按以下两步解决:
1.修改delay(),我感觉你的delay()延时太长了。可试试
    vo ...

谢谢  之前忙 没看帖  现在搞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    之前忙 没看帖  现在搞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之前忙 没看帖  现在搞好了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后来人好参考。

网友K:
void IIC_Delay()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IIC_Init()
{
        P2M0&=0x3f;
        P2M1&=0x3f;
        SDA_GPIO=1;
        SCL_GPIO=1;
}

void IIC_Start()//IIC启动信号
{
        SDA_GPIO=1;
        SCL_GPIO=1;
        IIC_Delay();
        SDA_GPIO=0;
        IIC_Delay();
        SCL_GPIO=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IIC停止信号
{
        SDA_GPIO=0;
        SCL_GPIO=1;

        SDA_GPIO=1;
        IIC_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u8 IIC_Byte)//向总线发送一个字节
{
        u8 i;
        SCL_GPIO=0;
        SDA_GPIO=1;
        for(i=0;i<8;i++)
        {
                SDA_GPIO=(bit)(IIC_Byte&0x80);
                IIC_Byte<<=1;
                IIC_Delay();
                SCL_GPIO=1;
                IIC_Delay();
                SCL_GPIO=0;
                IIC_Delay();
        }
}

u8 IIC_Read_Byte()
{
        u8 i,Value;
        SCL_GPIO=0;
        SDA_GPIO=1;
        for(i=0;i<8;i++)
        {
                Value=(Value<<1)|SDA_GPIO;
                IIC_Delay();
                SCL_GPIO=1;
                IIC_Delay();
                SCL_GPIO=0;
                IIC_Delay();
        }
        return Value;
}

u8 IIC_Read_Ack()//单片机检测IIC从机发来的应答信号
{
        u8 ack=1,i=0;
        SCL_GPIO=1;
        IIC_Delay();
        while((ack)&&(i<5))
        {
                ack=SDA_GPIO;
                i++;
        }
        SCL_GPIO=0;
        return ack;
}

void IIC_Write_Ack(bit ack)//单片机发送应答给从机
{
        SDA_GPIO=ack;
        IIC_Delay();
        SCL_GPIO=1;
        IIC_Delay();
        SCL_GPIO=0;
        IIC_Delay();
        SDA_GPIO=1;
        IIC_Delay();
}

IIC代码 用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后来人好参考。

我直接重新参考了另外一段程序,之前的那个好像是函数的声明顺序错了  具体那个有问题  我也忘了额·····

楼主:
我后来直接用了另一段程序,当时心切,就没有过多的对比··· 现在在搞AS608的程序,感觉指纹的程序也不怎么好搞····· 谢谢 大家的积极回复!
C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602.h"
#include "time.h"
sbit sda=P3^3;
sbit scl=P3^2;
uchar mima2[]={0,0,0,0,0,0,0,0};

void delay1()
{;;}

void AT24c02_init()         //初始化
{
        sda=1;
        scl=1;
        delay1();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5))i++;
        scl=0;
        delay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cl=0;
                delay1();
                temp<<=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f,e;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f=0;f<8;f++)     /*循环8次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scl=1;
                delay1();
                e=(e<<1)|sda;
                scl=0;
                delay1();
        }
        return e;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指定地址写数据
        start();                               /*初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写入芯片地址0XA0*/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address);                   /*写入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ADDRESS*/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date);                      /*写入数据*/
        respons();                             /*应答信号*/
        stop();                                /*停止信号*/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初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写入芯片地址0XA0*/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address);                  /*写入芯片内部寄存器地址ADDRESS*/
        respons();                            /*应答信号*/
        start();                              /*初始信号*/
        write_byte(0xa1);                     /*初始信号*/
        respons();                            /*写入芯片地址0XA1(读)*/
        date=read_byte();                     /*读出数据*/
        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date;                          /*返回读出值*/
}

void Ingest_code()                //写入密码
{
uchar i=0;
T1_NUM=0;
p=0;
d=0;
TR1=0;
AT24c02_init();
for(i=0;i<8;i++)
{
write_add(i,mima1[i]);
mima2[i]=mima1[i];                         //修改本地密码
xianshi10();
}
xianshi5();
TR1=1;
}

void Ingest_code1()                  //读取密码
{
uchar i=0;
blue();
TR1=0;
T1_NUM=0;
p=0;
d=0;
AT24c02_init();
for(i=0;i<8;i++)
{
mima2[i]=read_add(i);
xianshi10();
}
xianshi5();
TR1=1;
}

/*void Ingest_code2()
{
uchar i=0;
AT24c02_init();
for(i=0;i<8;i++)
{
write_add(i,0);
blue();
xianshi10();
xianshi5();
TR1=0;
T1_NUM=0;
p=0;
d=0;
}
TR1=1;
}
*/
H文件:
#ifndef __24C02_H__
#define __24C02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void delay1();
extern void AT24c02_init();
extern void start();
extern void stop();
extern void respons();
extern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extern uchar read_byte(void);
extern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extern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extern void Ingest_code();
extern void Ingest_code1();

extern uchar mima2[8];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无法读写的问题可以按以下两步解决:
1.修改delay(),我感觉你的delay()延时太长了。可试试
    vo ...

好像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