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入门项目—红外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20-11-18):
小车采用双电机驱动,双路红外循迹,pwm调节占空比以此调速,输于入门级别程序,只涉及i/o口和pwm知识相关知识,可以作为入门练手提升自信。
// finish 2020/11/3 GaoYuan
#include <msp430f5529.h>

int pwm_l = 20;                                  //给pwm附一个初始值
int pwm_r = 20;
void Keyscan();
int begin=20;

//pwm判断控制
void detect();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初始化
        //motor 正转
          P1DIR |=BIT4+BIT5;//左电机
          P2DIR |=BIT4+BIT5;//右边电机
          P1OUT |=BIT4;
          P1OUT &=~BIT5;
          P2OUT |=BIT4;
          P2OUT &=~BIT5;

          P1DIR |=BIT0;//led
          P4DIR |=BIT7;

          P1DIR |=BIT2+BIT3;//pwm
          P1SEL |= BIT2+BIT3;

          P2DIR &=~(BIT2+BIT3) ;  //left,right detection
          P2OUT |= BIT2+BIT3;
          P2REN |=BIT2+BIT3;

          TA0CCR0 = 124;                       //PWM周期定义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参考时钟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清除TAR计数器

        while(1)
        {
            TA0CCTL1=OUTMOD_7;
            TA0CCTL2=OUTMOD_7;
            detect();
            TA0CCR1=pwm_l;
            TA0CCR2=pwm_r;
            __delay_cycles(30000);
            pwm_r=begin;
            pwm_l=begin;
        }
}

void detect()
{
    {

        if(  (P2IN & BIT2) && ( (P2IN & BIT3)==0) )//右偏
        {
            P4OUT |=BIT7;
            __delay_cycles(10000);
            P4OUT &=~BIT7;//led down 4.7
            pwm_l=pwm_l+20;
        }
    } if( ((P2IN & BIT2) ==0) && (P2IN & BIT3)   )//左偏
        {

            P1OUT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
            P1OUT &=~BIT0;//led down 1.0
            pwm_r=pwm_r+20;
         }

}

网友A(2021-07-12):
为什么循迹有效但小车不动呢

网友B:
左转端口P2的设置为什么是先设置输入,再定义输出然后再允许上拉电阻?

网友C(2022-07-12):
控制不了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