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蓝桥杯单片机省赛一等奖题目+源码

楼主: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ic.h"
#include"onewire.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code u8 dx[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code u8 wx[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init_ct107d();
void Timer0Init();
void dig_display();
void key_deal();
void dig_deal();
void led_deal();

u8 sj[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read_key_val();

u8 show_number=0;
u8 dig_count=0;
u8 key_read;
u8 key_lock_20ms=0;
u8 t_max=30;t_min=20;
u8 change_tmax,change_tmin;
u8 temp=88;

u16 ds18b20_ds400ms=0;
u16 da_ds200ms=0;

bit key_lock = 1;
bit smg_show_mode = 0;
bit ds18b20_key = 1;
bit change_on = 0;
bit da_key = 1;
bit error_state = 0;
bit change_sign = 1;

void main()
{
        init_ct107d();
        Timer0Init();
        while(temp>80)temp = rd_temperature();
        while(1)
        {
                //按键
                if(key_lock==1)
                {
                        key_lock = 0;
                        key_read = read_key_val();
                        if(key_read!=0)
                        {
                                key_deal();
                        }
                }
                //温度
                if(ds18b20_key==1)
                {
                        temp = rd_temperature();
                        change_sign=1;
                        ds18b20_key=0;
                }
                if(da_key==1)
                {
                        //DA
                        if(temp>t_max)
                        {
                                pcf8591_dac(209);//4.0v
                        }
                        else
                        {
                                if(temp>=t_min)
                                {
                                        pcf8591_dac(157);//3.0v
                                }
                                else
                                {
                                        pcf8591_dac(105);//2.0v
                                }
                        }
                        da_key=0;
                }
                if(change_sign==1)
                {
                        led_deal();
                        change_sign=0;
                }
                dig_deal();
        }
}

void init_ct107d()
{
        P0=0;
        P2=(P2&0X1F)|0XC0;         //数码管
        P2=(P2&0X1F)|0XA0;         //外设
        P2=0;
        P0=0XFF;
        P2=(P2&0X1F)|0X80;                //led
        P2=0;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dig_display();
        //按键读取定时
        key_lock_20ms++;
        if(key_lock_20ms>=20)
        {
                key_lock_20ms=0;
                key_lock=1;
        }
        //温度读取定时
        if(ds18b20_key==0)
        {
                ds18b20_ds400ms++;
                if(ds18b20_ds400ms>=400)
                {
                        ds18b20_ds400ms=0;
                        ds18b20_key=1;
                }
        }
        //da响应时间
        if(da_key==0)
        {
                da_ds200ms++;
                if(da_ds200ms>=200)
                {
                        da_ds200ms=0;
                        da_key=1;
                }
        }
}

void dig_display()
{
        P0=0xff;P2=(P2&0X1F)|0XE0;P2=0;
        P0=wx[dig_count];P2=(P2&0X1F)|0XC0;P2=0;
        P0=sj[dig_count];P2=(P2&0X1F)|0XE0;P2=0;
        dig_count++;
        if(dig_count>7)dig_count=0;
}

u8 read_key_val()
{
        static u8 key_state=0;
        u8 key_new;
        u8 key_val=0;
        key_new=P3&0X0F;
        switch(key_state)
        {
                case(0):if(key_new!=0x0f){key_state=1;}break;
                case(1):
                        if(key_new==0x0f){key_state=0;}
                        else
                        {
                                switch(key_new)
                                {
                                        case(0x07):key_val=4;break;         //s4
                                        case(0x0b):key_val=5;break;   //s5
                                        case(0x0d):key_val=6;break;   //s6
                                        case(0x0e):key_val=7;break;   //s7
                                        default:key_val=0;break;
                                }
                                key_state=2;
                        }break;
                case(2):if(key_new==0x0f){key_state=0;}break;
        }
        return key_val;
}

void key_deal()
{
        switch(key_read)
        {
                case(4):
                        if(smg_show_mode==0)
                        {
                                smg_show_mode = 1;
                                change_tmax = t_max;
                                change_tmin = t_min;
                                change_on = 0;
                        }
                        else
                        {
                                if(change_tmax>=change_tmin)
                                {
                                        t_max = change_tmax;
                                        t_min = change_tmin;
                                        change_sign=1;
                                        if(error_state==1)error_state=0;
                                }
                                else
                                {
                                        error_state=1;
                                }
                                smg_show_mode = 0;
                        }
                        break;
                case(5):
                        if(smg_show_mode==1)
                        {
                                change_on=~change_on;
                        }
                        break;
                case(6):
                        if(smg_show_mode==1)
                        {
                                if(change_on==1)
                                {
                                        change_tmax++;
                                        if(change_tmax>99)change_tmax=0;
                                }
                                else
                                {
                                        change_tmin++;
                                        if(change_tmin>99)change_tmin=0;
                                }
                        }
                        break;
                case(7):
                        if(smg_show_mode==1)
                        {
                                if(change_on==1)
                                {
                                        if(change_tmax==0)
                                        {
                                                change_tmax=99;
                                        }
                                        else change_tmax--;
                                }
                                else
                                {
                                        if(change_tmin==0)
                                        {
                                                change_tmin=99;
                                        }
                                        else change_tmin--;
                                }
                        }
                        break;
        }
}

void dig_deal()
{
        u8 i;
        if(smg_show_mode==0)
        {
                sj[0]=0xc6;
                for(i=1;i<6;i++)sj[i]=0xff;
                sj[6]=dx[temp/10];
                sj[7]=dx[temp%10];
        }
        else
        {
                sj[0]=0x8c;sj[1]=0xff;sj[2]=0xff;sj[5]=0xff;
                sj[3]=dx[change_tmax/10];sj[4]=dx[change_tmax%10];
                sj[6]=dx[change_tmin/10];sj[7]=dx[change_tmin%10];
        }
}

void led_deal()
{
        if(temp>t_max)
        {
                if(error_state==1)
                {
                        P0=0XF6;
                }
                else{P0=0XFe;}
        }
        else
        {
                if(temp>=t_min)
                {
                        if(error_state==1)
                        {
                                P0=0XF5;
                        }
                        else{P0=0XFD;}
                }
                else
                {
                        if(error_state==1)
                        {
                                P0=0XF3;
                        }
                        else{P0=0XFB;}
                }
        }
        P2=(P2&0X1F)|0X80;P2=0;
}

题目+源码

网友A(2021-01-13):
备赛十二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