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自动定义头文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楼主(2020-11-18):
大佬们,如何自动定义头文件,自定义头文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视频,或者文章之类的,小弟想一个用红外控制的电机,那个红外的译码程序放在哪里?不想把所有的程序堆在一起,是不是自定义一个头文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头文件一般以两个文件的形式存在比如“xxx.h”文件
两个文件就是:
xxx.h和xxx.c文件

大佬,小弟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把红外译码弄成了一个自定义的头文件,在主程序调用了这个红外译码的库函数,那么我的hex文件是咋用一个?红外的hex文件咋办,是不是要把红外的hex文件和主程序的hex文件合在一起,如果要合在一起用啥软件哈??

楼主:
对了,大佬们是使用keil软件编写的哈

楼主:
这么链接怎么的库??有教程吗?

网友C:
自动定义头文件,要开发专门的软件,如果用此功能时间不长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不如直接雇人来听指令做。
确定了自动的话,只要合法就可以,没有其他注意事项
至于不想把所有的程序堆在一起,可将各模块文件集成到工程文件里就好,用不用头文件基本一样。

网友D:
百度,模块化编程

网友B:
自定义头文件一般以两个文件的形式存在比如“xxx.h”文件
两个文件就是:
xxx.h和xxx.c文件
xxx.h文件主要放一些提供外部调用的定义或者函数声明。xxx.h文件需要一定的预编译命令把相关定义包含在内,内格式如下:
#ifndef __XXX_H_
#define __XXX_H_
/***********
这里就是放内容的区域
************/
#endif
大概的作用就是当你使用到了这个H文件才会去编译里面的内容,否则不编译。
xxx.c文件一般都是放置函数功能的实现过程代码。
比如:
void xxxa(void)
{
     printf("abc\r\n");
}
这个是实现过程放在C文件。
void xxxa(void);定义放在H文件。
调用需要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在软件把H文件的路径添加进来,或者调用的时候直接绝对路径。
添加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 "xxx.h"
编译,如果没有添加H文件路径就会报错。

网友E:
可以定义头文件的,定义头文件记得最后把.h文件保存在子文件下。其他学习教程可以bilibili找一下资源

楼主:
大佬那个多个c文件我生成不了hex文件,难受呀,找了好久的资料,说我的全局变量有问题,对了大佬这个在比站中那个师傅的教程比较好??
能不能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