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型号的电机你们谁用过呀,后面这个c1和m1都表示的是啥呀

楼主(2020-11-19):
大佬们,这个型号的电机你们谁用过呀,后面这个c1和m1都表示的是啥呀

网友A:
这个是带编码器和减速箱的直流电机,一共6根线,其中四根线是编码器的,两根线是电机的电源线。电机的驱动很简单,可以使用L298N驱动器,使用三根线控制,两根线控制电机的转向,一根线输出PWM波控制输出的电压,进而控制电机的力矩。这个电机关键的地方在于获取它的转速和转向,也就是获取编码器的值,这个电机采用的是光电编码器。C1是电容的代号,M1是马达的代号。

网友B:
M1是马达,c1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