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cnc shield v3 写字机舵机不动求助

楼主(2020-11-19):
arduino IDE是1.8.13版本 。GRBL是GitHub网站下载的grbl-servo-master。
GrblController3.6控制软件。是不是要在grbl中修改舵机代码,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好早前做过,舵机是不用改代码的。如果电路没接错特别是舵机电源没接错,有时舵机不动是因为G码中没有下刀角度。我记得第一次下笔加个角度如M 03 45

楼主:
谢谢,我用了个bachin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动了

网友B(2024-05-30):
舵机一抬笔,就死机是咋回事,有没有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