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写字机器人arduino程序

楼主(2020-11-19):
安装前测试:在组装之前,先进行测试。连接电脑和arduino(确保所有东西抖都连接了,包括扩展板和驱动板),打开微雕管家,会自动连接,没有连接就选择com口手动连一下。分别点四个方向,如果每个方向,两个电机都转,就是正常的。安装时不用担心接反,到时候在软件里调。
安装后测试:
1.     先机器调到如图1所示的坐标方向,打开微雕管家,进入设备参数,在X和Y两个方向上调整,或者自己交换两个电机的接线和反插,使X+ X- Y+ Y-的方向对应正确。
2.     打开“刀路雕刻”,在最下面“我的刀路”里随便选一个,用来测试。

https://github.com/grbl/grbl/wiki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和其他资料,参考意义不大,有制作成功的吗?

网友B:
做这个如果材料齐全难度不大,就是不知道有啥用处。我是用废光驱改的,跟我一样的分享两个小经验,1、要注意跟CorXY程序的一个参数不同,2、微雕管家写复杂点的图老是出错,估计是免费版故意的,因此我只用它出G码,用GRBL上位机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