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锂电池保护IC熟悉的?关于这些参数如果要验证,是有专门的仪器吗?应该不是...

楼主:
有谁对锂电池保护IC熟悉的?关于这些参数如果要验证,是有专门的仪器吗?应该不是用示波器 万用表 恒温箱去验证的吧?这样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A(2020-11-19):
这个验证不了吧,你只能信任厂商参数。试试这个片子。

网友B:
肯定是有测试的仪器的,不然厂家生产出来之后是如何测试的呢?不过专业仪器应该价格不菲,甚至是IC厂家定制的。看是是什么测试目的,抽测还是全检。

网友C:
不明白您是想二次驗證還是想知道廠商的驗證流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测试的仪器的,不然厂家生产出来之后是如何测试的呢?不过专业仪器应该价格不菲,甚至是IC厂家定制 ...

有很多设备可以测试

网友E(2020-12-23):
按照厂家定义的方式,大部分的参数普通的万用表电源负载就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