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接线的显示码是什么?

楼主(2020-11-19):
如题,求教

网友A: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反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FC,0x60,0xDA,0xF2,
                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
                0x9C,0x7A,0x9E,0x8E,0x02,0x01};

//顺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反序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7-PX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03,0x9f,0x25,0x0d,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0x11,0xc1,
                0x63,0x85,0x61,0x71,0xfd,0xfe};

网友B:
硬件布线的时候,为了让信号少走过孔传输,往往可以跳换一下对应关系,交叉段码的脚序,而再软件层面再去调整。这样布线也美观,PCB质量也高点。

对应段码调整
unsigned char code Led3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eb,0x88,0xb3,0xba,0xd8,0x7a,0x7b,0xa8,0xfb,0xfa
};
unsigned char code Led3CharD[]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ef,0x8c,0xb7,0xbe,0xdc,0x7e,0x7f,0xac,0xff,0xfe
};

unsigned char code Led4Char[] = {
0xfa,0x22,0xb9,0xab,0x63,0xcb,0xdb,0xa2,0xfb,0xeb
};
unsigned char code Led4CharD[] = {
0xfe,0x26,0xbd,0xaf,0x67,0xcf,0xdf,0xa6,0xff,0xef
};

网友C:
没看到题啊?

网友D:
lcd 1602为例,A0到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