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用自身程序保存永久数据

楼主(2020-11-19):
我现在是想做一个功能,这个程序在运行到某一位置后,会保存一个状态参数,但是我只会用变量实现,但是用变量实现会面临一个弊端,那就是如果系统断电,那么这个变量在重新上电后会重新初始化,也就是不再是断电前保存的状态参数了。

我看网上说可以对STM32自己的flash写永久保存的数据,请问,具体怎么操作,求指点一下。

网友A:
自用的,你试试。STM32Flash.h
#ifndef __STM32FLASH_H__
#define __STM32FLASH_H__

#define FLASHSTART_ADDR         0x08000000                                //128K 最后一页 1KB每页 可存512个16位数  仅用于小于512K产品
#define FLASH_BLOCK_USE                1                                                                        //使用倒数1个block
#define STM32_FLASH_SIZE        128                                                                //128K Flash

#if STM32_FLASH_SIZE<256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else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endif

#define USER_ADDR (FLASHSTART_ADDR+STM32_FLASH_SIZE*1024-FLASH_BLOCK_USE*STM_SECTOR_SIZE)

#include "GloablVar.h"

void STMFlash_Init(void);
u8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void STMFLASH_Read(u32 ReadAdd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endif        //for __STM32FLASH_H__

STM32Flash.c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lash.h"

u8 FLASH_Unlock(void) {
  if(READ_BIT(FLASH->CR, FLASH_CR_LOCK) != RESET)
  {
    /* Authorize the FLASH Registers access */
    WRITE_REG(FLASH->KEYR, FLASH_KEY1);
    WRITE_REG(FLASH->KEYR, FLASH_KEY2);

    /* Verify Flash is unlocked */
    if(READ_BIT(FLASH->CR, FLASH_CR_LOCK) != RESET)
    {
      return 1;
    }
  }

        return 0;
}

void FLASH_Lock(void) {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LOCK);
}

void FLASH_Program_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
    /* Proceed to program the new data */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G);

                /* Write data in the address */
                *(__IO uint16_t*)Address = Data;

                while (READ_BIT(FLASH->SR, FLASH_SR_BSY));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PG);
                SET_BIT(FLASH->SR, FLASH_SR_EOP);
}

void STMFlash_Init(void) {
//        FLASH->ACR=0;                                                        //CPU= 0M-24M
//        FLASH->ACR=1;                                                        //CPU= 24M-48M
        FLASH->ACR=2;                                                        //CPU= 48M-72M
}

void STM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16 i;
        for(i=0;i<NumToWrite;i++)
        {
                FLASH_Program_HalfWord(WriteAddr+i*2,pBuffer[i]);
        }
}

void STMFLASH_PageErase(uint32_t EraseAddress)
{
                /* Proceed to erase the page */
    SET_BIT(FLASH->SR, FLASH_SR_EOP);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ER);
    WRITE_REG(FLASH->AR, EraseAddress);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STRT);
                while (READ_BIT(FLASH->SR, FLASH_SR_EOP)==0);
                SET_BIT(FLASH->SR, FLASH_SR_EOP);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PER);
}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u16 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

void STMFLASH_Read(u32 ReadAdd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
        u16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STMFLASH_ReadHalfWord(USER_ADDR+ReadAddr+i*2);
        }

}

u8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rdLen;
        u16 i;
        u16 wrEnd;

        if(WriteAddr+NumToWrite*2>FLASH_BLOCK_USE*STM_SECTOR_SIZE)         return 1;                                        //写入地址超限
        FLASH_Unlock();
        secpos = WriteAddr / STM_SECTOR_SIZE;
        secoff = WriteAddr % STM_SECTOR_SIZE;
  wrEnd=0;
        while (wrEnd<NumToWrite) {
                rdLen=(secoff+(NumToWrite-wrEnd)*2<=STM_SECTOR_SIZE)?NumToWrite-wrEnd:(STM_SECTOR_SIZE-secoff)/2;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
                for(i=0;i<rdLen;i++) {
                        if(STMFLASH_BUF[secoff/2+i]!=0XFFFF) break;
                }
                if (i<rdLen) {
                        STMFLASH_PageErase(secpos*STM_SECTOR_SIZE+USER_ADDR);
                        for(i=0;i<rdLen;i++)
                        {
                                STMFLASH_BUF[i+secoff/2]=pBuffer[i+wrEnd];
                        }
                        STMFLASH_Write_NoCheck(USER_ADDR+secpos*STM_SECTOR_SIZ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
                }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USER_ADDR+secpos*STM_SECTOR_SIZE+secoff,pBuffer+wrEnd,rdLen);

                secoff = 0;
                secpos++;
                wrEnd+=rdLen;
        }
        FLASH_Lock();
        return 0;
}

网友B:
如果只是保存少量一两个数据,使用RTC备份寄存器更方便啦,写FLASH太耗时间了(毫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你试试。STM32Flash.h

STM32Flash.c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保存少量一两个数据,使用RTC备份寄存器更方便啦,写FLASH太耗时间了(毫秒级)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