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102WS触摸芯片TI引脚能不能用电流控制?

楼主:
TI引脚能不能用电流控制,如果能的话,需要多大电流。请问有研究过的吗?

网友A(2020-11-19):
不可以的,触摸是改变频率,电流好像还不能改变这个触摸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触摸是改变频率,电流好像还不能改变这个触摸的频率。

谢谢。

网友C(2020-12-24):
直接用电流控制应该不行或者不好,但间接用电流控制电路对电容(相当于按键)进行充电(电流大小控制充电时间)来控制,我觉得是可行(没试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