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连线,显示有问题

楼主(2020-11-19):
大佬们,这个acc得连线我应该连在那里,我时间显示老是问号,有点着急!

网友A:
Acc不是定义的硬件,不用连线的

网友B: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ACC可以位寻址,
也就是能位操作。就像I/O口一样,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地址。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如果要对ACC的某些位进行操作,就要声明一个自定义名称。
就如同给I/O口自定义名称一样。
sbit SD1302_CLK=P2^0;
sbit SD1302_IO =P2^1;
sbit SD1302_RST=P2^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因为是自定义名称,所以只要易于读懂和交流,不与关键字冲突,
都是合法的,例如:
sbit S02_C=P2^0;
sbit S02_I=P2^1;
sbit S02_R=P2^2;
sbit ACC_A=ACC^0;
sbit ACC_B=ACC^7;
不会导致编译器报错。
由于ACC寄存器不是外部接口,所以不需要什么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