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循迹灭火小车源程序

楼主:
#
小车实物组装图
调试巡线:
1、要分析清楚,巡线传感器数据和电机动作的关系
2、车速要合适

根据地图,来分析如何实现小车的无火巡线(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

传感器要调整到合适的状态,当探头在黑线上时,传感器灯亮,不在黑线上时,传感器灯灭

在行进过程中要检测到火焰,通过火焰传感器
应用STM32的ADC来实现

先看下STM32的ADC配置
在STM32的核心板上,有四根针,左侧是3.3v  右侧是GND
STM32            火焰传感器
核心板左侧               VCC
核心板右侧           GND
控制板最上边的白色接口L1  A1
                 G    A2
                HW1   A3
                HW2   A4
                 B   A5

软件上需要查阅资料,看STM32ADC如何配
配置5个通道,来检测火焰的数据

寻线,火焰检测,灭火
1、测试下火焰检测的代码
2、考虑如何实现灭火动作
     1、风扇要转动,需要清楚哪个IO引脚是控制风扇,配置这个引脚为输出方向
     2、要检测到火焰状态

     3、需要正对火焰,表明小车应该有一个转向的动作,停车,灭火

     4、灭火完成后,需要回到巡线状态

void process_fire(void)
{
        int LineL1 = 1, LineL2 = 1, LineR1 = 1, LineR2 = 1;

        bsp_GetLineWalking(&LineL1, &LineL2, &LineR1, &LineR2);
        if(LineL1==0 && LineL2==0 && LineR1==0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4]>2)
        {
                delay_ms(100);
                Car_Stop();
                Car_SpinLeft(1700, 2000);
                delay_ms(580);
                Car_Run(1700);
                delay_ms(300);
                Car_Stop();
                //while(ADC_ConvertedValueLocal[4]>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Car_Back(1700);
                delay_ms(300);
                Car_SpinRight(2000, 1700);
                delay_ms(5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