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单片机高低电平输入问题

楼主(2020-11-19):
小白求教,制作一个光敏传感器,,通过比较器将高电平低电平信号输入p22口,但是信号无法传入p22口,请问我的接法有问题吗,是否需要接电阻在接入p22口。还是程序有问题呢?附上程序。本设计是通过光敏电阻改变步进电机转向。

网友A:
看起来太乱了,绘成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B:
1.先用示波器看看P22是否有波形输入
2.通常加个10k-50k的上拉电阻是不会有啥问题的,这样即使你没有设置IO的上拉,也在外部提供了上拉功能.设置了也没影响.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测P22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你进单片机的只有一根橙色的信号线而没有地线吗?

网友E:
没有电路原理图显示传感器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