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获取设备状态,请大神指点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做的是单片机通过UART串口通信指令来控制电机开关的一个项目,师傅给定的指令有ON  1(电机编号)、OFF 1  、ON ALL、OFF ALL、STATUS,前面几个控制电机开关的指令都成功实现了,就是最后获取电机开关状态的指令,每次返回的都是OFF,没有真正获取到电机的状态。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请大神指点[抱拳]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都整理到下面了,因为代码比较长,见谅

网友A(2020-11-19):
楼主,你这是要我们猜吗?什么都没有,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我们猜吗?什么都没有,程序呢?

抱歉,因为代码比较长,我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整理到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我们猜吗?什么都没有,程序呢?

抱歉,因为代码比较长,我已重新编辑

网友C:
楼主:这大概是电路问题,不知道你怎么判断 STATUS 。从电路图看,你的电路有些问题,P0直接对 NPN 这样接不合适,中间应加一个电阻啊。
P0----电阻------PNP 的 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大概是电路问题,不知道你怎么判断 STATUS 。从电路图看,你的电路有些问题,P0直接对 NPN 这样接 ...

根据您说的在三极管和P0口之间串联了电阻,现在已能正常读取,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大概是电路问题,不知道你怎么判断 STATUS 。从电路图看,你的电路有些问题,P0直接对 NPN 这样接 ...

根据您的建议在三极管和P0口之间串联了电阻,现在已经能够正常读取,谢谢大佬

网友D:
使用mscomm控件。其主要属性列表如下: 属性     描述  CommPort 设置并返回通讯端口号。  Settings 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并返回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  PortOpen 设置并返回通讯端口的状态。也可以打开和关闭端口。  Input    从接收缓冲区返回和删除字符。  Output   向传输缓冲区写一个字符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mscomm控件。其主要属性列表如下: 属性     描述  CommPort 设置并返回通讯端口号。  Settings 以字符 ...

你好,串联电阻之后已经能正常读取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