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9):
机器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 关机状态LDO输出正常3V,开机后为什么电压达到3.5V是什么原因?.png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器件,但个人认为肯定还跟其它电路有关,没有具体的图不好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器件,但个人认为肯定还跟其它电路有关,没有具体的图不好解析

这个图就是具体的图啊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的吗,机器是什么机器,感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