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上不同元器件的VCC不一样,怎么在万用板上焊接?

楼主(2020-11-19):
比如LM324的VCC为12V,其他元器件的VCC为5V

网友A:
所有12V的VCC连在一起,所有的5V的VCC连在一起,分别引出接12V、5V电源,或者仅接12V,再通过一个7805三端稳压后接到5V的VCC。

网友B:
您必须提供彼此电气隔离的多个电压。 只能将相同的VCC连接到相应的电压源。

网友C:
12V接LM324,再用一个1117-5.0降压至5V给其他地方供电

网友D:
先好好学一下基础知识吧,不然我们描述的,你可能感觉会了,但是一动手就不会了,总结一句话,分开供电,共地线。比如输入12V经过稳压5v或者3.3V给5V、3.3V的器件用,12V的就给12V的器件用,他们的地线是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