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如何设计一个电压增益约500 倍的放大器思路

楼主(2020-11-19):
小白求教思路

网友A:
去看看运放知识

网友B:
就这几个字?没了?
工作电压是多少?
输入信号是什么?交流还是直流?
信号的幅度是多少?
对噪声有没有要求?
对精度有没有要求?
最常用的LM358运放随便就能上万倍的放大,如果要求高的,就用高精度运放,像OPA277这种型号就是高精度运放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运放,那最好是先学习一下运放,毕竟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C:
单只是电压放大的话,用个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D:
1.首先你的信号源是什么,要弄清楚?
2.根据信号源的特征,选择合适的运放,设计合理的运放电路。
3.通过示波器等调试工具,观察运放电路输出后的波形,是否是自己所需要的,如果需要滤波的话,要设计滤波器电路。

网友E:
分二级放大器,一级为10倍就是了,二级50倍。如果信号比较弱,前级可以用差分放大器。

楼主:
谢谢大家啦,这是一个小设计,只有500倍一个要求,因为刚学模电,学的马马虎虎就来提问的,实在惭愧基础知识没学好,刚刚做了二级放大器的实验,现在准备用那个方式,现在在恶补差分放大器了

网友F:
使用运算放大器设计增益为500的放大器非常容易。 使用运算放大器比使用分立元件更容易。 您只需要使用适当的电阻即可获得所需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