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原理图+pcb工程文件

楼主(2020-11-19):
这是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原理图+pcb,想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2021-11-02):
应该介绍一下尺寸

网友B(2022-10-17):
我这个更小!
板上有:2个LED、
3V3LDO、
8.000M晶振/32K晶振、
DS18B20、
4线0.96的OLE、
DS1302(可选贴)、
蜂鸣器、
3个键、
ST-LINK接口、
所有IO都引出。

网友C(2023-02-07):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更小!
板上有:2个LED、
3V3LDO、

请问,这样怎么烧录程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样怎么烧录程序呢?

stm 烧录 用 4线 的 SWD 最方便了,又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