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2口怎么同时让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求思路

楼主(2020-11-20):
普中单片机P2口怎么同时让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数码管P2口的2,3,4,也控制LED灯;有什么方法吗???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首先请您先了解74HC245和74HC138的工作原理,74HC245是P0口的与LED无关就不说了;
74HC138的6脚控制着1、2、3脚输入输出是否有效,当6脚(G1)为低电平时,无论1、2、3脚输入什么信号,74HC138的Y0~Y7都输出高电平(即全灭);
那么建议你在轮流显示8个数码管的时候,轮到第九次将74HC138的6脚置低(比方说拉个线接P1口去),这时候操作P2口使得你想要亮的LED灯亮,而后在第10次开始再将74HC138的6脚拉高,显示第一个数码管,以此往复循环。

网友B:
要74HC245做啥呢,单片机直接驱动呀

网友C:
分时复用

网友D:
受硬件电路限制,此学习板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无法实现数码管正常显示的同时8个LED都正常闪烁。

网友E:
这可以通过使用分时间控制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受硬件电路限制,此学习板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无法实现数码管正常显示的同时8个LED都正常闪烁。

可以的,数码管扫描间隔两毫秒以上,如果仅仅是LED闪烁或者流水都很容易做的,复合渐变效果就有点难了。但也不是做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数码管扫描间隔两毫秒以上,如果仅仅是LED闪烁或者流水都很容易做的,复合渐变效果就有点难了。 ...

楼主的提问是有先决条件:“普中单片机P2口怎么同时让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由于8只LED正端直接连接+5V,负端经限流电阻直接连接P2。想互不干扰的分时复用无法实现。大佬有何高见愿闻其详。附原理图。

网友F:
LED和数码管com脚在同一个脚,势必同时亮或者同时灭,假设动态扫描,保证人眼见到数码管点亮,必须保证点亮时间在100ms以上,则有两种情况。1、数码管为共阳极,则此脚的高电平持续时间要在100ms以上,取极端,持续时间100ms。此时led的熄灭时间为100ms,点亮时间为900ms。相当于90%占空比的pwm。此时led可以和数码管同时亮灭。2、数码管共阴极,则低电平持续时间在100ms,led亮的时间是100ms。可见,led可以保持和数码管保持同时亮或灭。但是不能自由的亮灭,受数码管点亮时间限制。以上是我的分析,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数码管扫描间隔两毫秒以上,如果仅仅是LED闪烁或者流水都很容易做的,复合渐变效果就有点难了。 ...

感觉不行吧,无论怎么操作led,时间内都会影响数码管。如果中间有个573之类的倒是能实现。

网友G:
咳咳~~~
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难道数码管的段不是led吗,本来就是同时闪烁。把位电平引出也能实现,但这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行吧,无论怎么操作led,时间内都会影响数码管。如果中间有个573之类的倒是能实现。

对的,确实不行主要是LED高电平不受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提问是有先决条件:“普中单片机P2口怎么同时让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由于8只LED正端直接连接+5V ...

对的,确实不行,LED高电平不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咳咳~~~
LED闪烁和数码管显示,难道数码管的段不是led吗,本来就是同时闪烁。把位电平引出也能实现,但这 ...

8个led灯4种闪烁模式,按键按一次,数码显示一,led闪烁第一种模式,以此类推!!!懂吗?????

网友H:
请看U3的三个控制IO:P2.2,P2.3,P2.4,这三个IO是控制数码管的
再看LED模块的这三个IO:它是低电平就亮灯的
那么当你在控制数码管位选的时候,这三个灯是一定会有亮灯的
你只能做到LED模块闪灯的时候,数码管没有影响
你控制数码显示数字的时候,LED模块是一定会有几个亮灯的!
其它你自己研究,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网友I:
用IO控制切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看U3的三个控制IO:P2.2,P2.3,P2.4,这三个IO是控制数码管的
再看LED模块的这三个IO:它是低电平就亮灯的
...

我也知道,我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J:
你得看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还是共阴极的 138译码器 的原理 就是3位2进制 组合成8种不同的逻辑 输出 245应该是个驱动芯片 因为单片机的IO口 存在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我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都说了""一定""了,还能怎么办,换硬件啊,插上几根线,拔下几根线而已,这到底有多困难呢?
更何况这是开发板,用于验证而已
实际电路肯定是由你自己随便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