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有MPS的MP8833A这个型号的芯片资源或者有替代料介绍么?

楼主(2020-11-20):
(无正文)

网友A(2023-01-31):
圣邦微的SGM41296啊,连管脚名称都是那么相差无几

网友A:
圣邦微的SGM41296,连封装和管脚名称都非常近似。
1,用户通过改变MCU DAC电压值(0.25V~2.25V),连接到SGM41296的CTL管脚,去控制TEC两端的电压差Vtec,有公式Vtec = -5 × (Vctl - 1.25V);当Vtec>0就致热,Vtec<0就制冷。
2,通常TEC会配合一个热敏电阻一起工作,热敏电阻和固定电阻以及参考电压Vref构成分压网络,这样MCU通过ADC采样就能大概知道当前热敏电阻的温度。当我们需要控制一个激光器波长(即TEC温度)的时候,需要拿波长计或光谱仪观察,当室温下激光器的波长究竟是多少,如果我们调节CTL到某一电压值,能使该激光器的波长落在期望范围内,则应记下当前热敏电阻的温度(实际上是MCU的当前ADC值)做为目标值,无论环境温度或激光器温度如何变化,都应该调整CTL电压值(实际上是MCU的DAC值)使ADC回到目标值,这样就能锁定激光器的波长了。
3,I2C接口的7-bit从机地址是0x60(当ADDR管脚悬空时),一共有10个寄存器,其默认值就已经足够我们在3.3V供电电压情况下使用了。
4,SGM41296本质上是由4颗MOS管构成的H桥并附加了很多保护机制,桥中间站着TEC,当CTL管脚电压>1.25V就致热,否则制冷。
5,MCU的ADC可以监视热敏电阻因温度变化带来的分压电压值,去改变连接到CTL管脚的MCU的DAC,从而构成一个PID闭环控制回路,使分压电压值趋近目标值,从而达到控制TEC温度及激光器波长的目的。

网友A(2024-08-22):
但仔细推敲上文,应该能发现,item1和itme4是矛盾的。
从SGM41296的datasheet我们可以知道:VTEC = VVOL-VVOS = -5 × (VCTL - 1.25V);
如果item1成立,当VTEC >0就致热,VTEC <0就制冷。那么item4的当CTL管脚电压>1.25V就致热的描述,就自相矛盾了,因为当CTL管脚电压>1.25V,计算出来的VTEC就是负值,按照item1的说法就应该制冷。
但不可否认的,对于第一次接触TEC控制的小白而言,答主大部分结论是正确的,通俗的,易于理解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