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28固定地址驱动程序

楼主:
新手一米,学习1628使用,分享1628固定地址写数据。不喜勿喷。

#include "tm1628.h"

sbit CLK = P0^6;
sbit DIO = P0^5;
sbit STB = P0^4;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管脚初始*/
void gpio_config()
{
        P0OE = (P0OE &~ 0X70) | 0X70;
        P0_4 = 1;
        P0_5 = 1;
        P0_6 = 1;
}

/*延时**/
void delay_nop(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x;
        for(x=0;x<i;x++)
        {
                _nop_();_nop_();
        }
}

/*写数据*/
void tm1628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if( (command&0x01))
                 {
                         DIO = 1;
                 }else
                 {
                         DIO = 0;
                 }
                CLK = 0;
                delay_nop(10);
                command= command >>1;
                CLK = 1;
        }
        delay_nop(40);

}

/*写命令*/
void tm1628_wrcom(unsigned char com)
{
        STB = 1;
        delay_nop(5);
        STB = 0;
        delay_nop(2);
        tm1628_writeonebyte(com);
        delay_nop(2);
}

/*写地址,table数值*/
void tm1628_adderda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STB = 1;
        delay_nop(5);
        STB = 0;
        delay_nop(2);
        tm1628_writeonebyte(add);
        tm1628_writeonebyte(table[dat]);
        delay_nop(2);

}

/*指定地址,显示数*/
void tm1628_display(unsigned char adder,unsigned char val)
{
        tm1628_wrcom(0x03);    // 4位13段
        tm1628_wrcom(0x44);    // 固定地址

        tm1628_adderdat(adder,val);
        tm1628_wrcom(0x8f);    //开显示
        STB  = 1;
        delay_nop(100);
}

网友A(2020-11-20):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或者介绍下电路连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或者介绍下电路连接吗?

随便找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    连接到1628对应的管口就可以啦   ,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1628的数据手册   没有的话回来找我

网友C(2023-04-11):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一个共阴极的数码管    连接到1628对应的管口就可以啦   ,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1628的数据手册   没 ...

这个可以发一下吗,我是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