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稳定测距传感器通过A/D模块输出的数字量?

楼主:
用的传感器GP2Y0A21YK0F   A/D模块XPT2046
传感器输出电压稳定   但通过A/D模块输出的数字量  很不稳定  输出的AD值总是跳动

网友A(2020-11-20):
跳动多大呢? A/D模块XPT2046主要用来接触摸屏的,你用来测AD,确定接线和读值正确么?A/D模块XPT2046有两路输入X,Y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动多大呢? A/D模块XPT2046主要用来接触摸屏的,你用来测AD,确定接线和读值正确么?A/D模块XPT2046有两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是新手 也不太懂  店家说XTP2046用来测A/D
说只需要用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线接Y+,X+,IN3,IN4其中的一个就行
我就接了IN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动多大呢? A/D模块XPT2046主要用来接触摸屏的,你用来测AD,确定接线和读值正确么?A/D模块XPT2046有两 ...

输出的AD值跳动范围在一百,几十左右

网友B:
这是接线图

网友C:
取平均值试试

网友D:
使用数字滤波器对采样信号进行平均。

网友E:
模塊與電路方面的硬件影響屬於先天性的,如硬件方面已沒有優化的空間,只能依靠軟件上的算法,以求盡可能的接近理想值。
起步建議採用去頭去尾再求均,類似於體育評分的去最高,去最低等其他條件。以剔除無效值
若算法設計科學,亦可鳥槍換炮。

网友B:
跳动过快 根本无法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数字滤波器对采样信号进行平均。

数字滤波器  哪里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模塊與電路方面的硬件影響屬於先天性的,如硬件方面已沒有優化的空間,只能依靠軟件上的算法,以求盡可能的 ...

有点难  跳动太快
无法取值  除了百位能看清楚
十位,个位 近似闪跳

网友F:
程序里面取平均,不是手动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程序里面取平均,不是手动算

不会啊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