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制作的雕刻机XY轴转速不一样呢?ARDUINO+CNC SHEILD

楼主(2020-11-20):
请教各位老大,我用光驱做的小雕刻机,控制器用的ARDUINO+CNC SHEILD,发现xy两个轴的转速不一样,X轴转速很稳,声音也很小,但是Y轴同样的参数声音就很大,而且点一下走的也更远,不知道怎么搞的。另外查阅了各种资料就是没法在微雕管家里设置xy轴的步数,里面的参数似乎是不能修改的,改了之后点应用,回来发现参数又改回去了。哪位大神给说说
对了,我之前还做了一台35电机的写字机,做成了,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在哪设置控制步进电机行进长度的参数,以至于画出来的跟软件里标注的长宽不一样

控制器,之前一直弄不好舵机接线,后来发现,舵机信号线接END STOPS的+和-都可以

控制器,之前一直弄不好舵机接线,后来发现,舵机信号线接END STOPS的+和-都可以

写出来的第一个作品。实际上,整个写字机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控制系统的设置,而是机械部分的精度,舵机接到指 ...

写出来的第一个作品。实际上,整个写字机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控制系统的设置,而是机械部分的精度,舵机接到指 ...

网友A:
这似乎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似乎是软件问题。

查明原因了,电机细分的跳线帽没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自己做一台雕刻机或是写字机其实不算太难,硬件软件都到位了组装一下而已,但是难在精度,难在统筹。有的人准备了很长时间,长到自己的兴趣都被消耗光了,结果准备的零部件都成了废品,再也不去动一下了,我就差点半途而废,各系统都能动了就感觉成了,好久没去动,结果再去组装发现,不是落笔部分不到位就是丝杆和光轴的平行度不好,滑块滑倒两个端点的时候就变得很不顺。
做这些东西实际上也不是为了的赚钱,就是单纯的兴趣,动手之前最应该准备的是那些基础的设备,比如台钻,我没有,钻眼都是用的手枪钻,那东西精度差太多了,凭着经验钻,很容易偏离圆心,所以才造成京都不好,丝杆钻洞费力。
如果有条件,能买一台质量好点的台钻最好,没有条件就自己动手整一台,做什么不是做对吧。
还有,写字机这东西如果只是能动那还不行,还得有效率,丝杆给我的感觉是精度还行,就是太慢了,换成同步带也是可以的。

网友B(2021-01-21):
我也想学,大神能教教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明原因了,电机细分的跳线帽没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自己做一台雕刻机或是写字机其实不算太难 ...

我也是刚想回复一下细分跳线帽问题,楼主自己解决了,虽然我的还没有制作完成。
我的东西都是从废品那里找回来的,包括丝杠和机架。机架和丝杠大概花了50多块钱
然后X轴的构件是自己用犀牛画完3D打印机自己打的,中间出的问题恰恰就是楼主所说的丝杠和光轴之间平行度问题。画模型的时候没有考虑材料的收缩,打出来后孔径缩小一点点,本以为差一点点无所谓,结果装配好了用手转动的两端的时候就极费力,导致全部重新设计模型重新打印的。两根光轴一根丝杠这三根东西安装的时候真是差半毫米都过不了关,后来的兄弟们真的需要多加注意。雕刻机要三个轴,重点就是这个平行度。不然步进电机工作真是个难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大神能教教我吗?

有个帖子自己去看一下,不说多么简单,至少比51单片机入门简单的不知道多少倍。一块ARDUINO UNO R3,一块UNO sheild  加上3片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一起只要35块钱还包邮,再就是做XY两个轴,注意平行度就好。arduino烧进固件,下载所需的软件,没搞过的三两天也研究的差不多了。

楼主(2021-03-28):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大神能教教我吗?

好啊,一起学习

网友D(2024-08-24):
有个帖子自己去看一下,不说多么简单,至少比51单片机入门简单的不知道多少倍。一块ARDUINO UNO R3,一块UNO sheild  加上3片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一起只要35块钱还包邮,再就是做XY两个轴,注意平行度就好。arduino烧进固件,下载所需的软件,没搞过的三两天也研究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