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编码,解码实验和音乐应用实验程序

楼主(2020-11-2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sound=P3^3;         //蜂鸣器
sbit IR=P3^2;            //P3.2为红外一体化接收
sbit SPK=P3^7;           //喇叭

unsigned char data l;   //第几个码?
unsigned char  dm;
unsigned char  aa[2]; //定义2个数组,用来存储代码,8位的数据码和8位的数据反码
unsigned long  bb;    //定义bb用来存放用户识别码,这里采用的是26位的用户识别

unsigned char  *song;
bit data IR_OK=0;             //解码成功标志
unsigned char song_number;       //第几首歌曲号码

//第一首  干杯,朋友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97]={0x34,0x32,0x32,0x34,0x42,0x51,
                             0x62,0x52,0x42,0x32,0x34,0x04,
                             0x74,0x74,0x62,0x62,0x64,
                                     0x3c,0x04,
                             0x64,0x62,0x52,0x42,0x32,0x34,
                             0x33,0x31,0x32,0x72,0x76,0x72,
                             0x83,0x81,0x82,0x82,0x82,0x74,0x72,
                                     0x7c,0x04,
                             0x63,0x61,0x62,0x62,0x64,0x72,0x82,
                             0x72,0x74,0x72,0x62,0x52,0x42,0x32,
                             0x42,0x44,0x42,0x42,0x52,0x62,0x52,
                                     0x5c,0x04,
                             0x64,0x62,0x62,0x64,0x72,0x82,
                             0x72,0x74,0x72,0x62,0x52,0x42,0x32,
                             0x42,0x46,0x53,0x41,0x42,0x32,
                                     0x3c,0x04,
                             0x44,0x48,0x02,0x32,
                                         0x3f,
                             0x44,0x48,0x02,0x32,
                                         0x3f,
                                     0x34,0x0c,
                             0xFF};
//第二首 兰花草
unsigned char code song2[46]={0x12,0x52,0x52,0x52,0x56,0x42,
                             0x32,0x42,0x32,0x22,0x18,
                             0x82,0x82,0x82,0x82,0x86,0x72,
                             0xB2,0x72,0x72,0x62,0x58,
                             0x52,0x82,0x82,0x72,0x56,0x42,
                             0x32,0x42,0x32,0x22,0x16,0xB2,
                             0xB2,0x32,0x32,0x22,0x16,0x52,
                             0x42,0x32,0x22,0xC2,0x88,
                                         0xFF};
//第三首 两只蝴蝶
unsigned char code song3[131]={0x52,0x42,
                             0x58,0x02,0x42,0x52,0x42,
                             0x38,0x04,0x12,0x32,
                             0x44,0x42,0x52,0x42,0x32,0x12,0x12,
                             0xC8,0x04,0x52,0x42,
                             0x58,0x02,0x42,0x52,0x42,
                             0x38,0x04,0x12,0x32,
                             0x44,0x42,0x52,0x42,0x32,0x12,0x32,
                             0x48,0x04,0x52,0x42,
                             0x58,0x02,0x42,0x52,0x42,
                             0x38,0x04,0x12,0x32,
                             0x44,0x42,0x52,0x42,0x32,0x12,0x11,0x31,
                             0xC8,0x04,0x52,0x72,
                             0x78,0x02,0x72,0x82,0x72,
                             0x58,0x04,0x42,0x42,
                             0x44,0x42,0x52,0x42,0x32,0x12,0x12,
                             0x32,0x32,0x3C,
                             0x09,0x72,0x72,0x82,
                             0xA2,0x92,0x92,0x82,0x52,0x42,0x42,0x42,
                             0x58,0x02,0x52,0x52,0x72,
                             0x84,0x84,0x02,0x12,0x52,0x42,
                             0x48,0x04,0x52,0x72,
                             0x72,0x52,0x74,0x02,0xA4,0x92,
                             0x82,0x92,0x54,0x02,0x82,0x82,0x92,
                             0x82,0x72,0x52,0x42,0x02,0xC4,0x12,
                             0x3C,
                                         0xFF};
//第四首 祈祷
unsigned char code song4[37]={0xC4,0x12,0x32,0x44,0x42,0x52,
                             0x52,0x44,0x32,0x32,0x12,0x14,
                             0x12,0x12,0x32,0x42,0x54,0x44,
                             0x4F,
                             0xC4,0x12,0x32,0x44,0x42,0x72,
                             0x58,0x42,0x32,0x34,
                             0x14,0x12,0x32,0x34,0x32,0x12,
                             0x1F,
                                         0xFF};
//第五首 阳光总在风雨后
unsigned char code song5[144]={0x52,0x62,
                             0x74,0x74,0x74,0x34,
                             0x42,0x34,0x52,0x56,0x42,
                             0x34,0x34,0x14,0x32,0x12,
                             0x12,0xC2,0xC4,0x04,0x52,0x62,
                             0x74,0x74,0x74,0x34,
                             0x42,0x34,0x52,0x56,0x42,
                             0x34,0x32,0x12,0x12,0x34,0x42,
                             0x4C,0x52,0x42,
                             0x34,0x32,0x42,0x32,0x12,0x12,0xC2,
                             0xC2,0x54,0x52,0x54,0x52,0x52,
                             0x42,0x32,0x32,0x12,0x32,0x42,0x32,0x52,
                             0x5C,0x52,0x42,
                             0x34,0x32,0x42,0x32,0x12,0x12,0xC2,
                             0xC2,0x54,0x52,0x54,0x02,0x52,
                             0x52,0x42,0x32,0x12,0x32,0x84,0x72,
                             0x7F,
                             0x0F,
                             0x74,0x72,0x52,0x54,0x74,
                             0x82,0x52,0x52,0x72,0x78,
                             0x34,0x32,0x32,0x42,0x54,0x72,
                             0x7F,
                             0x86,0x82,0x72,0x52,0x54,
                             0x72,0x84,0x32,0x36,0x52,
                             0x42,0x52,0x42,0x32,0x34,0x12,0x32,
                             0x32,0x42,0x4C,
                             0x86,0x82,0x72,0x52,0x54,
                             0x72,0x84,0x52,0x56,0x52,
                             0x42,0x52,0x72,0x82,0x52,0x34,0x12,
                             0x12,0x32,0x3C,
                             0xFF};
//第六首   心心相印
unsigned char code song6[85]={
0x04,0x24,0x14,0xC4,
0x54,0x54,0x48,
0x04,0x54,0x44,0x34,
0x22,0x14,0xB2,0xC8,
0x04,0x12,0xC2,0x16,0x12,
0x76,0x52,0x46,0x12,
0x3F,
0x04,0xB4,0xD4,0xC4,
0x14,0x28,0xC4,
0x14,0x12,0x32,0x16,0xC2,
0x54,0x78,0x34,
0x4C,0x42,0x52,
0x86,0x72,0x76,0x52,
0x74,0x28,0x42,0x52,
0x46,0x12,0x26,0x12,
0xCF,
0x04,0x24,0x14,0xC4,
0x56,0x52,0x48,
0x04,0x54,0x44,0x34,
0x22,0x14,0xB2,0xC8,
0x04,0x34,0x14,0xC4,
0x12,0x32,0x18,0x42,0x42,
0x74,0x58,0x44,
0x3F,
0xFF};
//第七首 最浪漫的事
unsigned char code song7[138]={0xC2,0xC2,0x12,
                             0x34,0x32,0x32,0x32,0x12,0x12,0x52,
                             0x54,0x02,0xC2,0x12,
                             0x32,0x32,0x32,0x32,0x34,0x52,0x72,
                             0x7C,0x02,0x72,
                             0x82,0x72,0x82,0x72,0x84,0x72,0x41,0x51,
                             0x52,0x41,0x31,0x34,0x02,0x32,0x32,0x12,
                             0x34,0x32,0x12,0x32,0x54,0x42,
                             0x32,0x32,0x32,0x32,0x34,0x52,0x72,
                             0x7C,0x72,0x72,
                             0x82,0x72,0x82,0x72,0x84,0x82,0x72,
                             0x42,0x52,0x42,0x34,0x12,0x12,0x32,
                             0xC4,0x52,0x42,0x34,0x12,0x12,
                             0x31,0x41,0x32,0x3C,
                             0x84,0x82,0x72,0x82,0x72,0x52,0x72,
                             0x78,0x02,0x72,0x82,0xA2,
                             0x84,0x82,0x72,0x82,0x72,0x82,0x32,
                             0x0A,0x72,0x82,0xA2,
                             0x38,0x02,0x32,0x42,0x52,
                             0x64,0x62,0x72,0x82,0x82,0x72,0x82,
                             0x82,0xA2,0x82,0x82,0x82,0xA2,0x82,0x72,
                             0x78,0x72,0x32,0x82,0x72,
                             0x78,0x72,0x82,0xA3,0x51,
                             0x42,0x51,0x41,0x3C,
                             0xFF};
//第八首 一生有你
unsigned char code song8[77]={0xC2,0xC2,0x34,0x42,0x42,
                             0x52,0x41,0x51,0x5C,
                             0x04,0xC2,0xC2,0x34,0x42,0x42,
                             0x52,0x31,0x41,0x4C,
                             0x04,0xC2,0xC2,0x34,0x42,0x42,
                             0x52,0x41,0x51,0x58,0x32,0x52,
                             0x4C,0x42,0x32,
                             0x34,0x32,0x42,0x48,
                             0x04,0xC2,0xC2,0x34,0x42,0x42,
                             0x72,0x41,0x51,0x5C,
                             0x04,0xC2,0xC2,0x32,0x32,0x42,0x42,
                             0x52,0x42,0x4C,
                             0x04,0xC2,0xC2,0x34,0x42,0x42,
                             0x52,0x41,0x51,0x58,0x32,0x52,
                             0x4C,0x42,0x32,
                             0x32,0x42,0x4C,
                                         0xFF};
//第九首  宁静的夏天
unsigned char code song9[]={
0X54,0XC4,0X12,0X32,0X34,
0X52,0X52,0X52,0X52,0X42,0X32,0X34,
0XC1,0XC2,0X52,0XC2,0X12,0X32,0X34,
0X11,0X12,0X31,0X12,0XC2,
0X78,0X72,0X52,0X52,0X42,
0X32,0X42,0X52,0X11,0XC1,0XC4,0XC1,0XC1,0XC1,0XC1,
0X12,0X32,0X32,0X12,0X42,0X42,0X44,
0XC2,0X12,0X32,0X42,0X52,0X72,0X72,0X82,
0X41,0X51,0X42,0X48,0X42,0X12,
0X3C,0X72,0X62,
0X3C,0X72,0X62,
0X3C,0X72,0X62,
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81,0x91,0x61,0x71,0x81,0x91,
0X3F,
0X3F,
0X54,0XC2,0XC2,0X42,0XC2,0XC4,
0X34,0X32,0X42,0X52,0XC2,0XC4,
0XD2,0XC2,0X12,0X22,0X38,
0X12,0X22,0X32,0X42,0X48,
0xFF};

//第十首  老鼠爱大米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0[]={
0x32,0x31,0x41,
0x52,0x52,0x42,0x31,0x41,0x44,0x31,0x41,
0x52,0x52,0x42,0x32,0x34,0x71,0x11,
0x74,0x71,0x71,0x11,0x31,0x34,0x32,
0x32,0x32,0x32,0x31,0x41,0x44,0x32,0x41,0x51,
0x52,0x52,0x72,0x81,0x41,0x44,0x52,0x41,0x31,
0x32,0x32,0x42,0x51,0x71,0x74,0x71,0x71,
0x12,0x31,0x31,0x31,0x52,0x42,0x32,0x32,0x41,0x31,
0x34,0x52,0x51,0x71,
0x72,0x71,0x71,0x72,0x71,0x81,0x84,0x52,0x42,
0x32,0x32,0x32,0x41,0x51,0x54,0x51,0x71,
0x72,0x72,0x72,0x81,0xA1,0xA2,0x82,0x72,0x52,
0x42,0x32,0x32,0x12,0x44,0x51,0x71,
0x72,0x72,0x71,0x82,0x71,0x84,0x52,0x42,
0x32,0x32,0x32,0x41,0x51,0x54,0x51,0x71,
0x72,0x72,0x72,0x81,0xA1,0xA2,0x82,0x72,0x51,0x41,
0x42,0x42,0x44,0x32,0x51,0x61,
0x72,0x42,0x44,0x52,0x41,0x31,
0x34,0x52,0x41,0x31,0x34,0x52,0x42,
0x52,0x32,0x52,0x81,0x71,0x74,0x51,0x71,
0x82,0x81,0x71,0x72,0x81,0x71,0x74,0x51,0x41,0x31,
0x42,0x41,0x51,0x42,0x31,0x41,0x44,0x52,0x41,0x31,
0x34,0x52,0x41,0x31,0x34,0x52,0x42,
0x52,0x32,0x52,0x81,0x71,0x74,0x51,0x41,
0x82,0x82,0xA2,0x71,0x81,0x72,0x71,0x51,0x41,0x31,
0x44,0x41,0x31,0x41,0x51,0x44,0x52,0x52,
0x42,0x31,0x34,0x52,0x41,0x31,
0x42,0x31,0x34,
0xFF};

//第十一首  偏偏喜欢你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1[]={
0XC2,0XB2,
0X36,0X52,0X42,0X32,0X11,0XC1,0XB2,
0XC6,0X12,0XC4,0X12,0XC2,
0X76,0XA2,0X82,0X72,0X51,0X41,0X32,
0X4C,0X42,0X32,
0X74,0X82,0X74,0X82,0X72,
0X52,0X41,0X38,0X32,0X42,
0X16,0XC2,0X72,0X52,0X42,0X42,
0X3C,0XC2,0XB2,
0X36,0X52,0X42,0X32,0X11,0XC1,0XB2,
0XC6,0X12,0XC4,0X12,0XC2,
0X76,0XA2,0X82,0X72,0X51,0X41,0X32,
0X4C,0X42,0X32,
0X76,0X82,0X74,0X82,0X72,
0X53,0X41,0X38,0X32,0X42,
0X16,0XC2,0X72,0X52,0X41,0X51,0X12,
0XCC,0XC2,0XB2,
0X16,0XC2,0X72,0X52,0X42,0X42,
0X3C,0X32,0X32,
0X26,0X22,0X24,0X42,0X32,
0x22,0x12,0x18,0x02,0x52,
0X46,0X12,0X44,0X72,0X82,
0X5C,0X52,0X52,
0X46,0X42,0X74,0X42,0X32,
0X36,0X42,0X58,
0X82,0X72,0X62,0X52,0X46,0X32,
0X3C,0X12,0XB2,
0X36,0X52,0X42,0X32,0X11,0XC1,0XB2,
0XC6,0X12,0XC4,0X12,0XC2,
0X76,0XA2,0X82,0X72,0X51,0X41,0X32,
0X48,0X02,0X42,0X52,0X62,
0X76,0X82,0X74,0X82,0X72,
0X56,0X41,0X38,0X32,0X22,
0X16,0XC2,0X72,0X52,0X42,0X42,
0X3C,0X04,0X04,0X04,0X04,
0xFF};
//第十二首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2[]={
0x34,0x32,0x34,0x34,0x24,0x34,0x32,0x32,0x24,0x38,0x44,0x58,0x48,
0x34,0x32,0x34,0x34,0x24,0x38,0x34,0x7F,0x34,0x32,0x34,0x32,
0x24,0x38,0x34,0x24,0x38,0x44,0x58,0x48,0x34,0x32,0x34,0x34,
0x24,0x38,0x34,0x7F,0x16,0x4C,0x74,
0x78,0x64,0x54,0x48,0x54,0x64,0x58,0x44,0x34,0x24,0x38,0x24,
0x14,0x12,0x21,0x11,0x78,0x68,0x3F,0x4C,0x74,
0x78,0x64,0x52,0x42,0x48,0x54,0x64,0x58,0x44,0x34,0x24,0x38,0x24,
0x24,0x38,0x44,0x58,0x48,0x3C,
0xFF};

unsigned char code* code songs[]={song1,song2,song3,song4,song5,song6,
                                  song7,song8,song9,song10,song11,song12};  //指向12首歌

unsigned char code yin[30]={0xFF,0xFF,0xFB,0x90,0xFC,0x0C,0xFC,0x44,0xFC,0xAC,0xFD,0x09,0xFD,0x34,
                  0xFD,0x82,0xFD,0xC8,0xFE,0x06,0xFE,0x22,0xFA,0X15,0XFB,0x04,0xFA,0x67,0xFE,0x85};  //C调各音符频率与计数初值T的对照表

//0.9ms
void delay0_9ms(void)
{
   unsigned char j,k;
   for(j=18;j>0;j--)
   for(k=20;k>0;k--) ;
}

//1ms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i>0;i--)
  for(j=230;j>0;j--) ;
}

//4.5ms
void delay4_5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10;i>0;i--)
   for(j=225;j>0;j--) ;
}

//100ms
void delay1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0;i>0;i--)
  for(j=20;j>0;j--)
  for(k=10;k>0;k--) ;
}

/*延时1/4拍时间即187ms*/
void  delay187ms()
/*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0;i>0;i--)
  for(j=20;j>0;j--)
  for(k=15;k>0;k--) ;
}
*/

{
unsigned char i,j;
for(i=255;i>0;i--)
        {
         for(j=120;j>0;j--)
          {
             if(IR_OK==1) {break;}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0的函数
{
    unsigned char i,j,k;
    EA=0;                        //暂时关闭CPU的所有中断请求

    for(k=0;k<10;k++)            //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9毫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delay0_9ms();               //延时0.9毫秒
    if (IR==1) {k=10;break;}    //延时0.9毫秒后判断P3.2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else if(k==9)                //重复10次?
           {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while(IR==0);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delay4_5ms();           //延时4.5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
//26位的用户码,前13位数据码,后13位数据反码
*********************************************/
              for(j=1;j<=26;j++)//每组数据为26位
                {
                 while(IR==0);  //
                 delay0_9ms();
                  if(IR==1)
                   {
                                           delay1ms();
                           dm=dm|0x2000000;              //因为是26位,一个"1",后面25个"0",转化二进制即为"1000000"
                           if(j<26) dm=dm>>1;            //数据"1",右移一个"1",一共25次
                   }
                 else  if(j<26) dm=dm>>1;            //数据"0",一共25次
                }
             bb=dm;
             dm=0;

/***************************************************
//16位的用户码,前8位数据码,后8位数据反码
****************************************************/

                          for(i=0;i<2;i++)
               {
                 for(j=1;j<=8;j++)//每组数据为26位
                {
                 while(IR==0);  //
                 delay0_9ms();
                  if(IR==1)
                   {
                                     delay1ms();
                     dm=dm|0x80;
                     if(j<8) dm=dm>>1;           //数据"1",右移一个"1",一共7次
                   }
                  else  if(j<8) dm=dm>>1;          //数据"0",一共7次
                }
             aa[i]=dm;
             dm=0;
               }

/***************************************************
//解码成功的话,蜂鸣器叫一声
****************************************************/
               if(aa[0]==~aa[1])         //验证成功
                   {
                       IR_OK=1;
                               sound=0;
                        delay100ms();
                       sound=1;
                   }

          }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EA=1;
}

/*每个音符的发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
{
     TH0=yin[2*l];
     TL0=yin[2*l+1];
     SPK = !SPK;

}

void sing_song()
{
   unsigned int data j;    //取码指针
   unsigned char data i;   //用于循环
   unsigned char data k;   //几个1/4拍
   IR_OK=0;                //不能少掉!!!!
   song=songs[song_number];
   j=0;
    while(*(song+j)!=0xFF)                     //是否取到结束码
    {
           if(IR_OK==1){break;}                     //这一句很重要的!!!!!
       k=*(song+j)&0x0F;                       //后4位为多少个1/4拍
       l=*(song+j)>>4;                         //song(song+j)[]中所放的每个字节
                                               //前4位乘2表示为音符频率在数组yin[]中的位置

       TH0=yin[2*l];                           //置初值
       TL0=yin[2*l+1];
       TR0=1;                                  //起动定时器0
       if ((yin[2*l]==0xff)&&(yin[2*l+1]==0xff)) //如果取到的都是休止符,则不输出音频
           {
               TR0=0;SPK=1;
                    }
       for(i=k;i>0;--i)     //节拍K为多少就执行多少个1/4拍
           {  delay187ms();  }
       TR0=0;
       j++;
    }                                            //回22222
}                                               //回xxxxxx

void main()
{

     EA=1;            //总中断
     TMOD=0x01;       //timer0工作在方式1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控制位,下降沿触发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INT0)中断允许位
         IP=0x01;         //定义外部中断0优先于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

         dm=0;
         P2=0xc0;
         P1=0x00;

    while(1)
{
    if(IR_OK==1)
      { if(aa[0]==0x11)
         {song_number=0;P1=0x00;P2=0xf9;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1首
         else if(aa[0]==0x12)
         {song_number=1;P1=0x00;P2=0xa4;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2首
         else if(aa[0]==0x13)
         {song_number=2;P1=0x00;P2=0xb0;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3首
         else if(aa[0]==0x14)
         {song_number=3;P1=0x00;P2=0x99;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4首
         else if(aa[0]==0x15)
         {song_number=4;P1=0x00;P2=0x92;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5首
         else if(aa[0]==0x16)
         {song_number=5;P1=0x00;P2=0x82;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6首
         else if(aa[0]==0x17)
         {song_number=6;P1=0x00;P2=0xf8;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7首
         else if(aa[0]==0x18)
         {song_number=7;P1=0x00;P2=0x80;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8首
         else if(aa[0]==0x19)
         {song_number=8;P1=0x00;P2=0x90;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9首
         else if(aa[0]==0x10)
         {song_number=9;P1=0x00;P2=0x88;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10首
         else if(aa[0]==0x1a)
         {song_number=10;P1=0x00;P2=0x83;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11首
         else if(aa[0]==0x1b)
         {song_number=11;P1=0x00;P2=0xc6;sing_song();}      //显示并演奏第12首
                 else{sound=0;delay100ms();sound=1;delay100ms();
                      sound=0;delay100ms();sound=1;P1=0x00;P2=0xb6;}  //蜂鸣器叫,表明没有歌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