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液晶串行显示源程序

楼主(2020-11-20):
程序代码分为12864.c文件、12864.h头文件、main.c文件,3个文件程序代码如下
(1)12864.c文件程序代码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1^0;                                   //RS(CS)数据/命令选择端(H/L)(串片选)
sbit SID=P1^1;                                   //R/W(SID)读/写命令选择端(H/L)(串数据口)
sbit SCLK=P1^2;                                   //E(SLCK)使能信号(串同步时钟信号端)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                                                           */
/*************************************************************/
void lcd_sent_beyt(unsigned char date)
{
    uchar k=0;
    for(k=0;k<8;k++)
    {
        if((date<<k)&0x80)
            SID=1;
        else
            SID=0;
        SCLK=0;
        SCLK=1;
    }
    delayms(2);
}
/*************************************************************/
/*                                                           */
/*   写数据                                            */
/*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CS=1;
    lcd_sent_beyt(0xfa);
    lcd_sent_beyt(date&0xf0);
    lcd_sent_beyt((date<<4)&0xf0);
    delayms(1);
    CS=0;
}
/*************************************************************/
/*                                                           */
/*  写命令                                             */
/*                                                           */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e)
{
    CS=1;
    lcd_sent_beyt(0xf8);
    lcd_sent_beyt(date&0xf0);
    lcd_sent_beyt((date<<4)&0xf0);
    delayms(1);
    CS=0;
}
/*************************************************************/
/*                                                           */
/*  坐标函数                                             */
/*                                                           */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write_cmd(pos);
}
/*************************************************************/
/*                                                           */
/*  12864液晶初始化                                             */
/*                                                           */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md(0x30);
    delayms(1);
    lcd_write_cmd(0x0c);
    delayms(1);
    lcd_write_cmd(0x01);
    delayms(1);
}
/*************************************************************/
/*                                                           */
/*  中英文字符显示函数                                             */
/*                                                           */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unsigned char *p)
{
    lcd_pos(X,Y);
    while(*p!='\0')
    {
        lcd_write_data(*p);
        p++;
    }
(2)lcd12864.h头文件代码如下,要完全参照模块化编程所需格式书写
#ifndef LCD12864_H
#define LCD12864_H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extern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e);
extern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extern void lcd_sent_beyt(unsigned char date);
extern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
extern void lcd_init();
extern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unsigned char *p);
#endif
(3)main.c文件代码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void lcd_init();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unsigned char *p);
void testring(unsigned char *p);

char keyscan();                                       //定义独立按键函数
sbit key1=P2^0;                                       //声明单片机口P3口的第5位
sbit key2=P2^1;                                       //声明单片机口P3口的第4位
sbit key3=P2^2;                                       //声明单片机口P3口的第3位
sbit key4=P2^3;                                       //声明单片机口P3口的第2位
uchar a,key,b;
/*************************************************************/
/*                                                           */
/*  主函数,按键控制显示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a=keyscan();
        if(a==1)
        {
            writestring(0,0,"202011205555");
        }
        a=keyscan();
        if(a==2)
        {
            writestring(1,0,"51电子黑论坛");
        }
        a=keyscan();
        if(a==3)
        {
            writestring(2,0,"12846液晶显示");
        }
        a=keyscan();
        if(a==4)
        {
            writestring(3,0,"串行通信");
        }
    }
}
/*************************************************************/
/*                                                           */
/*  独立按键控制                                             */
/*                                                           */
/*************************************************************/
char keyscan()                                       //定义独立按键函数,设计有返回值的函数更加方便,
{                                                   //注意有返回值函数的类型为返回值的类型
    if(key1==0)                                       //当key1按下时
    {                                               //软件防抖动
        delayms(10);
        if(key1==0)
        {
            key=1;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则key1始终为0,那么!key1始终为1。
        }
    }
    if(key2==0)                                       //当key2按下时
    {
        delayms(10);                               //软件防抖动
        if(key2==0)
        {
            key=2;
            while(!key2);                           //等待按键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则key2始终为0,那么!key2始终为1。
        }
    }
    if(key3==0)                                       //当key3按下时
    {
        delayms(10);                               //软件防抖动
            if(key3==0)
            {
            key=3;
            while(!key3);                           //等待按键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则key3始终为0,那么!key3始终为1。
            }
    }
    if(key4==0)                                       //当key3按下时
    {
        delayms(10);                               //软件防抖动
            if(key4==0)
            {
            key=4;
            while(!key4);                           //等待按键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则key3始终为0,那么!key3始终为1。
            }
    }
    return 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