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m70指纹门禁源程序PCB工程 蓝牙通信输出pwm控制舵机动作

楼主(2020-11-20):
stc11f02e 单片机
fm70指纹模块 jdy-31蓝牙模块

蓝牙发送命令 增加 删除 查询
没有加入密码 连接蓝牙后可以直接发送命令

输出pwm控制舵机动作
由于ad不太会用 画了一个比较low的板子
买的贴片 又转成DIP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大佬勿喷  新手入门

部分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fm70.h>
u8 AutoLogin[11]={0x01,0x00,0x08,0x54,0x55,0x02,0x00,0x00,0x01,0x00,0x00}; //5.5s  2次 序号*2 可重复 校验和
u8 DeleteChar[10]={0x01,0x00,0x07,0x0c,0x00,0x00,0x00,0x01,0x00,0x00};//删除
u8 ValidN;//模板个数
u16 MathScore;//得分
u16 IDs_temp;
u8 recive_num;//确认码
bit Recive_Error;//校验和错误
bit Open_Flag;//开门标志
void Delay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6;
        j = 9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_Send(u8 sta) //发送
{
        SBUF=sta;
        while(!TI);
        TI=0;
}
u8 Uart_Recevie()//接收
{
        u8 sta;
        while(!RI);
        RI=0;
        sta=SBUF;
        return (sta);
}
void SendCmd(u8 *cmd,u8 len)//发送命令
{
        u8 i;
        for(i=0;i<6;i++)
                Uart_Send(PackHead[i]);//发送包头
        for(i=0;i<len;i++)
                Uart_Send(cmd[i]);
}
void Send_Char(u8 *str)//发送信息
{
        u8 *s;
        s=str;
        AUXR1=0x80;//=1 ->P1    =0 ->P3
        Delay500us();
        while(*s!='\0')
        {
                Uart_Send(*s);
                s++;
        }
        AUXR1=0x00;//=1 ->P1    =0 ->P3
}
void StoreChar_SetNum()//设置指纹存储数组
{
        u8 i;
        u16 sum_temp=0x00; //校验和临时变量
        AutoLogin[7]=ValidN; //低位
        for(i=0;i<9;i++)   //校验和计数
                sum_temp+=AutoLogin[i];
        AutoLogin[9]=(u8)(sum_temp>>8);
        AutoLogin[10]=(u8)sum_temp;
}
void Delete_Finger(u8 delete_id)//删除指纹数据
{
        u8 i;
        u16 sum_temp=0x00;
        //DeleteChar[4]=(u8)(delete_id>>8);//PageID 高位
        DeleteChar[5]=delete_id;//低位
        for(i=0;i<8;i++)          //校验和计算
                sum_temp+=DeleteChar[i];
        DeleteChar[8]=(u8)(sum_temp>>8);
        DeleteChar[9]=(u8)sum_temp;
        SendCmd(DeleteChar,10);
        ReviceCmd(6);
        if(Recive_Error)//校验和错误
                return;
        if(recive_num==0x10)
                Send_Char("删除成功!!!\r\n");
        else if(recive_num==0x00)
                Send_Char("删除失败!!!\r\n");
}
void ReviceCmd(u8 len)//接收包处理
{
        u8 i;
        u16 check_num=0x00;//校验和
        u16 sum_temp=0x00;//数据和
        u8 recive_temp[10];//接收数据缓存
        Recive_Error=0;//校验和标志清零
        for(i=0;i<6;i++)
                Uart_Recevie();//丢弃前6个数据
        for(i=0;i<len;i++)
                recive_temp[i]=Uart_Recevie();
        check_num=recive_temp[len-2];
        check_num=(check_num<<8)|recive_temp[len-1];//校验和合并
        for(i=0;i<len-2;i++)
                sum_temp+=recive_temp[i]; //数据和计算
        if(sum_temp==check_num)
        {
                if(len==10)//接收的是搜索指纹返回包
                {
                        IDs_temp=(recive_temp[4]<<8)|recive_temp[5];//搜索到的指纹号
                        MathScore=(recive_temp[6]<<8)|recive_temp[7];//得分
                }
                if(len==8)//读取模板个数返回包
                {
                        //ValidN=recive_temp[4];
                        //ValidN=(ValidN<<8)|recive_temp[5];//模板个数合并
                        ValidN=recive_temp[5];//0xff 直接省略高位数据
                }
                recive_num=recive_temp[3];//确认码
        }
        else
        {
                Recive_Error=1;
                Send_Char("校验和错误\r\n");//发送信息
        }
}
void Add_finger()//添加指纹
{
        u8 str[5];
        if(ValidN>=100)
        {
                Send_Char("指纹库满!!!\r\n");
                while(wake);
                return;
        }
        StoreChar_SetNum();//设置指纹存储数组
        ValidN=ValidN+1;//指纹加一
        SendCmd(AutoLogin,11);
        ReviceCmd(6);
        if(Recive_Error)//校验和错误
                return;
        if(recive_num!=0x56)
        {
                Send_Char("第一次采集失败!!!\r\n");
                while(wake);
                return;
        }
        ReviceCmd(6);
        if(recive_num!=0x00)
        {
                Send_Char("添加失败!!!\r\n");
                while(wake);
                return;
        }
        Send_Char("添加成功\r\n");
        Send_Char("当前编号:");
        str[0]=AutoLogin[7]/10+0x30;
        str[1]=AutoLogin[7]%10+0x30;
        str[2]='\0';
        Send_Char(str);
        Send_Char("\r\n");
}
void Search_Finger()//搜索指纹
{
        SendCmd(AutoSearch,11);
        ReviceCmd(10);           //OK_Char
        if(Recive_Error)//校验和错误
                return;
        if(recive_num==0x09)
        {
                Send_Char("你是黑户!!!!!!!!\r\n");
                return;
        }
        else if(recive_num==0x00)
        {
                Send_Char("欢迎回家!\r\n");
                Open_Door();//开门
        }
}
void Init_FM70()//初始化模块
{
        SendCmd(GetEcho,6);
        ReviceCmd(6);//接受包处理
        if(Recive_Error)//校验和错误
                return;
        if(recive_num!=0x55)
        {
                Send_Char("设备异常!!!\r\n");
                Send_Char("即将重启!!!\r\n");
                Delay400ms();Delay400ms();Delay400ms();
                IAP_CONTR=0x40;//重启
        }
        Send_Char("\r\n系统加载成功!\r\n");
}

网友A(2021-05-09):
借阅一下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FM70和FM40这两种指纹模块的区别是什么?我打算用51来做,选用FM40是否可行呢?还是用AS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