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E555+4046继电器电路不吸合?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1-20):
刚自学一段时间proteus,电路是基于555的温控电路,LM567换成了4046,但是运行后继电器不吸合?已经修改过继电器工作电压了,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4046怎么用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但是NE555的7脚都不接是什么意思?还有D1那么接还指望继电器吸合D2会亮?LED都不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A:
另外,不是专用的驱动芯片,里面都不会带续流二极管,所以实际使用继电器线圈两端还得反向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1n4007阻断了正向电流

网友B:
调个方向吧

网友C:
实物上一个 555 就搞定温控了

网友D:
电路原理图是错误的。 请检查CD4046的数据表以了解如何使用它以及CD4046的哪些功能可以用于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