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水质检测中水泵影响AD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大家好,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求解答?
做的设计是51单片机水质检测,实现的功能是水位、pH值以及浑浊度的检测,加两个继电器分别吸水和排水;
水泵用的是独立供电,但是水泵通电之后,pH值的检测开始紊乱,水泵不通电却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可能是由于电动机产生的电磁干扰引起的。 您需要在电源线上和电动机的接地线上添加滤波器。

网友B:
电动机会产生电磁干扰的

网友C:
换个水泵,全封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由于电动机产生的电磁干扰引起的。 您需要在电源线上和电动机的接地线上添加滤波器。

加一个104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水泵,全封闭就可以了

全封闭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