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程序中这三个数组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0):
unsigned char code DUTable[16]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nsigned char code WETable[8] =
{
        ~0x80,~0x40,~0x20,~0x10,
        ~0x08,~0x04,~0x02,~0x01
};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3F,0x3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
1.数码管(转换成二进制看一下就明白了)2.01111111到11111110(右移)

网友B:
第一个段选(看起来像7段)控制亮的内容
第二个位选 控制亮的位置
第三个像控制led的

网友C:
你把十六进制换出来,换成二进制,看看自己的程序需要到了那些东西控制,然后想一想这个对应得控制什么。

网友D:
数组的意义完全看你程序里怎么使用它。也就hi是说你使用它是啥就是啥

网友E:
看着像是控制LED8段码的控制符。第一组是段码,第二组是位码,第三组是buf

网友F:
数码管的程序

网友G:
看字识义:
1、段表
2、位表
3、显示缓存

网友H:
第一个数组中,0x3F,化为二进制为0011 1111。一位十六进制代表8位二进制。我举个例子P1=DUTable[0];那么对应你这个程序就是P1=0x3F;(数组中的16表示一共16位,但按照次序排列为0-15),表示把0011 1111这个数送给P1口,P1口也有八个位。0代表低电平,1代表高电平。就实现了对应的控制。同理,可以通过数组事先定义好高低电平,转为十六进制,加以调用。楼上楼下所说数码管控制就是这个原理,将二进制位与数码管的LED一段段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