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新东西来喽,室内照明系统程序

楼主(2020-11-2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 P0

sbit LED=P2^0;

sbit led_1=P1^0;
sbit led_2=P1^1;
sbit led_3=P1^2;

sbit LCD1602_rs=P2^5;          //I/O 定义
sbit LCD1602_rw=P2^6;          //I/O 定义
sbit LCD1602_e=P2^7;

sbit SCLK=P3^7;          //DS1302时钟
sbit SDA=P3^6;                //DS1302数据
sbit RST=P3^5;                //DS1302片选

sbit key_1=P1^3;
sbit key_2=P1^4;
sbit key_3=P1^5;
sbit key_4=P1^6;

sbit Red=P2^1;

sbit Sen=P3^4;
uchar Time[11];
uchar state,mode,ms;
bit s1,ok,ss;

unsigned int IR_Time = 0 ;

void delay(uint T)                   //延时程序
{
        while(T--);
}

/************************************************
* * * * 名称: : : :  DS1302WriteByte
* * * * 说明: : : :  无
* * * * 功能: : : :  写入  t 8bit  数据
* * * * 调用: : : :  delayus()
* * * * 输入: : : :  dat: 要写入的数据
* * * * 输出: : : :  无
*************************************************/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0 0 0
        delay(20);
        for(i=0;i<8;i++)                         // 开始传输 8 8 8 8  个字节的数据
        {
                SDA=dat&0x01;                         // 取最低位,注意  2 DS1302 的数据和地址都是从最低位开始传输的
                delay(20);
                SCLK=1;                                         // 时钟线拉高,制造上升沿, SDA  的数据被传输
                delay(20);
                SCLK=0;                                         // 时钟线拉低,为下一个上升沿做准备
                dat>>=1;                                 // 数据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
}
/************************************************
* * * * 名称: : : :  DS1302ReadByte) ()
* * * * 说明: : : :  无
* * * * 功能: : : :  读取  t 8bit  的数据
* * * * 调用: : : :  delayus()
* * * * 输入: : : :  无
* * * * 输出: : : :  dat: 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ReadByte()
{
        uchar i,dat;
        delay(20);
        for(i=0;i<8;i++)
        {
                dat>>=1;                                 // 要返回的数据左移一位
                if(SDA==1)                                 // 当数据线为高时,证明该位数据为 1 1 1 1
                dat|=0x80;                         // 要传输数据的当前值置为 , 1, 若不是, , , , 则为 0 0 0 0
                SCLK=1;                 //拉高时钟线
                delay(20);
                SCLK=0;                                         // 制造下降沿
                delay(20);
        }
        return dat;                                 // 返回读取出的数据
}

/************************************************
* * * * 名称: : : :  r uchar  DS1302Read()
* * * * 说明: : : :  先写地址,后读数据
* * * * 功能: : : :  从  d cmd  相应地址中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 * * 调用: : : :  DS1302WriteByte(),DS1302ReadByte()
* * * * 输入: : : :  cmd: 要写入的控制字节
* * * * 输出: : : :  dat: 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Read(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 初始  CE  线置为 0 0 0 0
        SCLK=0;                                         //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0 0 0
        RST=1;                                         // 初始  CE  置为 1 1 1 1 ,传输开始
        DS1302WriteByte(cmd);                 // 传输命令字,要读取的时间/ / / / 日历地址
        dat=DS1302ReadByte();                 // 读取要得到的时间/ / / / 日期
        SCLK=1;                                         // 时钟线拉高
        RST=0;                                         // 读取结束, CE 置为 0 0 0 0 ,结束数据的传输
        return dat;                                 // 返回得到的时间/ / / / 日期
}
/************************************************
* * * * 名称: : : :  DS1302Write
* * * * 说明: : : :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
* * * * 功能: : : :  向  d cmd  相应地址中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 * * 调用: : : :  DS1302WriteByte()
* * * * 输入: : : :  cmd: 要写入的控制字 ,dat: 要写入的数据
* * * * 输出: : :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cmd, uchar dat)
{
        RST=0;                                          // 初始  CE  线置为 0 0 0 0
        SCLK=0;                                  //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0 0 0
        RST=1;                                                  // 初始  CE  置为 1 1 1 1 ,传输开始
        DS1302WriteByte(cmd);
        dat=(dat/10)*16+dat%10;
        DS1302WriteByte(dat);                  // 写入要修改的时间/ / / / 日期
        SCLK=1;                                  // 时钟线拉高
        RST=0;                                          // 读取结束, CE  置为 0 0 0 0 ,结束数据的传输
}

/************************************************
* * * * 名称: : : :  d void  Init_DS1302(void)
* * * * 说明: : : :  给  2 1302  写入一个初始的值
* * * * 功能: : : :  写入日期,和时钟的值
* * * * 调用: : : :  DS1302Write ()
* * * * 输入: : : :  无
* * * * 输出: : : :  无
*************************************************/
void Init_DS1302(void)
{
        uchar dat;
        if (DS1302Read(0xc1)!=3)
        {
                DS1302Write(0x8e,0x00);                        // 写保护关
                DS1302Write(0xc0,3);
                DS1302Write(0x80,0); //秒                         // 初始秒值为 0
                DS1302Write(0x82,18);//分                         // 初始分钟值为  0
                DS1302Write(0x84,6);//时                  // 初始为 24 式 小时模式  初始时间为 0点
                DS1302Write(0x86,12);                         //2011 年 1  月 1 日 日  星期  6
                DS1302Write(0x88,3);
                DS1302Write(0x8c,15);
                DS1302Write(0x8a,3);
                DS1302Write(0x90,0x01);                  // 充电
                DS1302Write(0x8e,0x80);
        }else
        {
                DS1302Write(0x8e,0x00);                        // 写保护关
                DS1302Write(0x90,0x01);                  // 充电
                DS1302Write(0x8e,0x80);
        }
        dat=DS1302Read(0xc3);                                 //想换数据读取
        dat=(dat/16)*10+dat%16;
        Time[7]=dat;
        dat=DS1302Read(0xc5);
        dat=(dat/16)*10+dat%16;
        Time[8]=dat;
        dat=DS1302Read(0xc7);
        dat=(dat/16)*10+dat%16;
        Time[9]=dat;
        dat=DS1302Read(0xc9);
        dat=(dat/16)*10+dat%16;
        Time[10]=dat;

}

void read_time()                                                 //实时读取DS1302中的时间数据
{
        uchar i,j;
        for (j=0;j<7;j++)
        {
                i=DS1302Read(0x81+j*2);
                i=(i/16)*10+i%16;
                Time[j]=i;
        }

}

void write_DS1302(void)                                                //  将设置好的时间、日期 发送到DS1302   内
{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0,Time[0]);
        DS1302Write(0x82,Time[1]);
        DS1302Write(0x84,Time[2]);
        DS1302Write(0x86,Time[3]);
        DS1302Write(0x88,Time[4]);
        DS1302Write(0x8c,Time[6]);
        DS1302Write(0x8a,Time[5]);
        DS1302Write(0xc2,Time[7]);
        DS1302Write(0xc4,Time[8]);
        DS1302Write(0xc6,Time[9]);
        DS1302Write(0xc8,Time[10]);
        DS1302Write(0x90,0x01);
        DS1302Write(0x8e,0x80);
}

void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1602 一个字节  处理
{
    LCD1602_e=0;
    LCD1602_rs=order;
    LCD1602_dat=dat;
    LCD1602_rw=0;
    LCD1602_e=1;
    delay(1);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1602 字符串    处理
{
    while(*prointer!='\0')
    {
        LCD1602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void LCD1602_cls()                                   //1602 初始化
{
        LCD1602_write(0,0x01);     //1602 清屏 指令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38);     // 功能设置 8位、5*7点阵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0c);     //设置 光标   不显示开关、不显示光标、字符不闪烁
        LCD1602_write(0,0x06);
        LCD1602_write(0,0xd0);
        delay(1500);
}

void show()
{
        if(state<6)
        {
                LCD1602_write(0,0x80);
                if(state==1&&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byte("20");
                        LCD1602_write(1,0x30+Time[6]/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6]%10);
                }
                LCD1602_writebyte("-");
                if(state==2&&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4]/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4]%10);
                }
                LCD1602_writebyte("-");
                if(state==3&&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3]/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3]%10);
                }
                LCD1602_writebyte(" ");
                if(state==4&&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2]/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2]%10);
                }

                if(ss==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

                if(state==5&&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1]/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1]%10);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M:");
                switch(mode)
                {
                        case 0:
                                LCD1602_writebyte("Auto   ");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byte("Manual ");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byte("Timing ");
                        break;

                }
                LCD1602_writebyte("LED:");
                if(ok==0)
                {
                        LCD1602_writebyte("OFF");
                }else
                {
                        LCD1602_writebyte(" ON");
                }

        }else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Start:");
                if(state==6&&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7]/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7]%10);
                }
                LCD1602_writebyte(":");
                if(state==7&&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8]/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8]%10);
                }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Over:");
                if(state==8&&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9]/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9]%10);
                }
                LCD1602_writebyte(":");
                if(state==9&&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ime[10]/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10]%10);
                }
                LCD1602_writebyte("      ");
        }
}

void key()
{
        if(!key_1)
        {
                delay(1000);
                if(!key_1)
                {
                        while(!key_1)show();
                        state=(state+1)%10;
                        if(state==0)
                        {
                                write_DS1302();
                        }
                }
        }
        if(!key_2&&state==0)
        {
                delay(1000);
                if(!key_2)
                {
                        while(!key_2)show();
                        mode=(mode+1)%3;
                        ok=0;
                        LED=1;
                }
        }
        if(!key_3)
        {
                delay(1000);
                if(!key_3)
                {
                        while(!key_3) show();
                        switch(state)
                        {
                                case 1:
                                        Time[6]=(Time[6]+1)%100;
                                break;

                                case 2:
                                        Time[4]=Time[4]%12+1;
                                break;

                                case 3:
                                        if(Time[4]==1|Time[4]==3|Time[4]==5|Time[4]==7|Time[4]==8|Time[4]==10|Time[4]==12)
                                        {
                                                Time[3]=(Time[3]%31)+1;
                                        }else if(Time[4]==4|Time[4]==6|Time[4]==9|Time[4]==11)
                                        {
                                                Time[3]=(Time[3]%30)+1;
                                        }else
                                        {
                                                Time[3]=(Time[3]%28)+1;
                                        }
                                break;

                                case 4:
                                        Time[2]=(Time[2]+1)%24;
                                break;

                                case 5:
                                        Time[1]=(Time[1]+1)%60;
                                break;

                                case 6:
                                        Time[7]=(Time[7]+1)%24;
                                break;

                                case 7:
                                        Time[8]=(Time[8]+1)%60;
                                break;

                                case 8:
                                        Time[9]=(Time[9]+1)%24;
                                break;

                                case 9:
                                        Time[10]=(Time[10]+1)%60;
                                break;
                                case 0:

                                        if(mode==1)
                                        {
                                                ok=1;
                                                LED=0;
                                        }
                                break;
                        }
                }
        }
        if(!key_4)
        {
                delay(1000);
                if(!key_4)
                {
                        while(!key_4)show();
                        switch(state)
                        {
                                case 1:
                                        if(Time[6]==0)Time[6]=99;
                                        else Time[6]--;
                                break;

                                case 2:
                                        Time[4]--;
                                        if(Time[4]==0) Time[3]=12;
                                break;

                                case 3:
                                        if(Time[4]==1|Time[4]==3|Time[4]==5|Time[4]==7|Time[4]==8|Time[4]==10|Time[4]==12)
                                        {
                                                Time[3]--;
                                                if(Time[3]==0) Time[3]=31;

                                        }else if(Time[4]==4|Time[4]==6|Time[4]==9|Time[4]==11)
                                        {
                                                Time[3]--;
                                                if(Time[3]==0) Time[3]=30;

                                        }else
                                        {
                                                Time[3]--;
                                                if(Time[3]==0) Time[3]=29;
                                        }
                                break;

                                case 4:
                                        if(Time[2]==0) Time[2]=23;
                                        else Time[2]--;
                                break;

                                case 5:
                                        if(Time[1]==0) Time[1]=59;
                                        else Time[1]--;
                                break;

                                case 6:
                                        if(Time[7]==0) Time[7]=23;
                                        else Time[7]--;
                                break;

                                case 7:
                                        if(Time[8]==0) Time[8]=59;
                                        else Time[8]--;
                                break;

                                case 8:
                                        if(Time[9]==0) Time[9]=23;
                                        else Time[9]--;
                                break;

                                case 9:
                                        if(Time[10]==0) Time[10]=59;
                                        else Time[10]--;
                                break;

                                case 0:
                                        if(mode==1)
                                        {
                                                ok=0;
                                                LED=1;
                                        }
                                break;
                        }
                }
        }

}

void proc()
{
        uint ks,js,dq;
        switch(mode)
        {
                case 0:
                        led_1=0;
                        led_2=led_3=1;

                        if(Red==1&&Sen==1)        IR_Time = 600;

                        if(IR_Time!=0)
                        {
                                LED=0;
                                ok=1;
                        }else
                        {
                                LED=1;
                                ok=0;
                        }
                break;

                case 1:
                        led_2=0;
                        led_1=led_3=1;
                        IR_Time = 0;
                break;

                case 2:
                        led_3=0;
                        led_2=led_1=1;
                        ks=Time[7]*60+Time[8];                  //开始时间  |当天的分钟数
                        js=Time[9]*60+Time[10];
                        dq=Time[2]*60+Time[1];
                        IR_Time = 0;
                        if(ks<js)
                        {
                                if(dq>= ks && dq<js)
                                {
                                        LED=0;
                                        ok=1;
                                }else
                                {
                                        LED=1;
                                        ok=0;
                                }
                        }else if(ks>js)
                        {
                                if(dq>=ks|dq<js)
                                {
                                        LED=0;
                                        ok=1;
                                }else
                                {
                                         LED=1;
                                        ok=0;
                                }
                        }else
                        {
                                LED=1;
                                ok=0;
                        }
                break;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Init_DS1302();
        read_time();
        LCD1602_cls();
        if(Time[7]>23||Time[8]>59||Time[9]>23||Time[10]>59)
        {
                Time[7]=6;
                Time[8]=30;
                Time[9]=18;
                Time[10]=30;
        }
        while(1)
        {
                key();
                show();
                if(state==0) read_time();
                proc();
        }
}

void init_1()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ms++;
        if(IR_Time!=0) IR_Time--;

        if(ms%5==0)
        {
                s1=!s1;
        }
        if(ms%10==0)
        {
                ss=!ss;
        }
        if(ms>19)
        {
                ms=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