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delay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为什么调试不出来HEX文件啊?

楼主:
为什么调试不出来HEX文件啊?
错误:error C267: 'delay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2020-11-20):
缺少地雷函数源代码

网友B:
有中文吧?

网友C:
没有延时函数

网友D:
加了延迟函数 void delay(),也是有有错误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缺少地雷函数源代码

什么是地雷函数源代码呀?

网友E:
你要有这个延时函数代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b;
        for(a=ms; a>0;a--)
        for(b=125;b>0;b--);
}

放在主函数前面

网友F:
主函数里引用了delayms()这个函数,但你没有定义这个函数,要增加一个delayms()这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地雷函数源代码呀?

见8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要有这个延时函数代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还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主函数里引用了delayms()这个函数,但你没有定义这个函数,要增加一个delayms()这个函数

好的,但是定义了之后好像也出现,目标未建立的错误出现

网友A:
编译器中没有勾选HEX文件生成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中没有勾选HEX文件生成这个选项?

有勾选哦

网友G:
你写的是viod main, 写错字母了

网友G:
应该是void main,  你写成了 viod main,  void写成了viod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地雷函数源代码呀?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k)//这就是地雷函数源代码^_^ ^_^ ^_^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delayms(1000);
                P0=(P0<<1)|(P0>>7);
    }
}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写的是viod main, 写错字母了

太关键了,没注意到,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void main,  你写成了 viod main,  void写成了viod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