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便携显示器过程出现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2020-11-20):
屏幕是NV156fhm-n63
数据来自屏库
在接上屏幕怕排线后,通过手机充电器供电,5V1A,发现屏幕出现迅速闪烁的现象,不能正常使用,后通过电脑usb供电才能正常显示。但出现了下面图中的问题,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烧屏了,不过我操作过程是没问题的,怀疑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屏幕留有残影,开机后打开软件都会留下,但是过一会吧就消失了,或者是在打开一个界面的时候大面积变黑黄,关掉后也恢复正常。字体模糊重影,屏幕四周有像烧焦的黑边,并且是会扩散开,但是关掉一会再打开又没问题。全网搜索发现没有此类问题,来此询问各位,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不会是受潮了吧~

网友B:
最近我也想自己改一个便携显示器,顶一下,一块学习一下

网友C:
电压过高,估计供电电源不够纯净,谐波成分太多,第4/5张图明显是谐波干扰了视频信号(如果视频信号阻抗匹配不好也会有这种问题)。厂家出成品板一般都经过测试的,出厂就带故障的几率不大,应当重点检查电源问题,最好不要用手机充电器测试。而且5V1A是不是小了点,估计启动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