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8B20,1602温度计+串口通信,实际温度计 上位机程序VS2010 C++ MFC

楼主(2020-11-21):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上位机:

安装程序解压到同一目录下。再运行setup安装。。。。

温度计.exe
编写环境Win10 x64.     VS2010 x86  C++ MFC
测试环境Win10 x64.

在32位系统上,能不能正常使用还不清楚。
所以公布了源代码文件,如果在32位系统上,不能正常使用。
请使用源代码文件,在32位系统上重新生成一下应用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bit flag1s = 0, _up = 0;          //1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
{
                //IP = 0x10;
                TMOD &= 0x0F;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3;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串口发送1字节数据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bit res;
    int temp, former=0xffff;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r[12];

                IP = 0x10;
                InitUART();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定时10ms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while (1)
    {
        if (flag1s || _up)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 ((abs(temp-former) >= 4)||_up))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former = temp;                                                                //记录新的温度
                                                                _up = 0;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temp/256));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temp%256));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int)((decT*100) * 0.0625 + 0.5);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10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
                                                                str[len++] = decT%10 + '0';
                                                                str[len++] = 'C';
                while (len < 7)               //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0, 0, str);        //显示到液晶屏上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if(!res)
                                                                        LcdShowStr(0, 0, "error!");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20000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5;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 (tmr1s >= 100)  //定时1s
    {
        tmr1s = 0;
                                if(!flag1s)
                                        flag1s = 1;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char ch=0;
    if(RI)
    {
        RI = 0;
                                ch = SBUF;
                                if((ch=='1') && !_up)
                                        _up = 1;
        //add your code here!
    }/*
    else
        TI = 0;*/
}

温度计。单片机

楼主:
更正说明。。。。
设计开发时,一直用的是开发板。

显示的都是实时温度。。。。采集不到负温度。。。。
今天自己在仿真中发现。。。当负温度时,1602和电脑上显示不一样,而且两个都与DS18B20显示不一样。。。
查找原因,发现思路没错,细节决定成败。。。

在C51中,
int i;
-32768<= i <= 32767

unsigned int  i;
0 <=  i   <=  65535

unsigned char LSB, MSB;

当i为int变量时。

i = (int)MSB<<8;

i += LSB    与    i |= LSB  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当i为int变量时。
MSB = i/256; LSB = i%256;      与     MSB = i>>8;    LSB =  i & 0xff    的区别是什么呀。。。。。

找到原因,才知道很简单。。。。
1、修改了DS18B20.c中的读温度函数。。。。
2、修改了main.c中转换字符串函数。。。。。
有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编程入门很重要,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才是编程的必修课。。。。

楼主:
忘了,还有一个工具,仿真需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团团,早上好

网友B:
51黑有你更精彩!!!下载一份有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