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白光通讯装置的设计 求指导思路

楼主:
1.在发送方设计一个温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显示分辨率0.1℃,误差小于1°
2使用LED白光作为载体。要求发光灯与接受传感器间距为1m;接收方刷新速度不低于每秒1次
3合理选用通信编码格式

网友A(2020-11-21):
基于LED白光通信系

  系统使用可见光信道,由发射装置将语音信号和温度信息实时定向传输至接收装置,且传输距离不小于2m。白光通信装置包括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两部分,总体架构如图所示。

  发送部分温度传感器TMP275的温度信号作为数字信号,主控对采集到的温度信号采用脉冲编码调制(PCM)对其信源编码,然后将其数送入串口发送的寄存器,通过串口输出到LED驱动电路可直接发送出去。

  接收部分通过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光信号,然后经放大整形送至msp430串口接收端,msp430可直接读取其数据,然后对其数据解码,温度信号通过OLED屏显示。

网友B:
串口通讯就行,简单粗暴直接!
发射端使用串口输出直接发光管,不停的打印温度数据,当然,自定协议前三位为xyz(自己定义)为帧起始
数据为为N个字节(在接收端自定义),接收部分一级光敏信号运算放大,一级整形送给单片机串口输入。
接收流程如下,启动,定义温度数据数组,串口初始化,开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检测起始端,符合则将接下来N个字节存入数组,并关闭串口中断,不符合则丢弃,继续检测,主函数中检测串口中断状态,如果关闭中断则表明有新数据,刷新该数据并开启中断。如此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