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制作的pwm电路

楼主(2020-11-21):
配件参数为:电位器100k,R2阻值1K,C容抗为470uF,哪里的数值可以调一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摆渡一堆这样的电路加入二极管可实现充放电不同路径实现占空比

网友B:
没有,没法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渡一堆这样的电路加入二极管可实现充放电不同路径实现占空比

嗯嗯

网友C:
你有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电路原理图吗?

  图片

网友D:
之前数电做过类似的实验,好像是用逻辑电路

网友E:
这个简单的调光电路就用到了NE555产生pwm

网友F: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2877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的调光电路就用到了NE555产生pwm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28770-1.html

嗯